425改550套件

楼主(2011-09-20):
请问425是否有专用550原厂改裝套件

网友:
为啥要改?

网友A:
有,有皮带和尾管尾推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有皮带和尾管尾推杆

O(∩_∩)O谢谢旋翼头需要換吗?

网友:
升级成550需要改动的东西比较多。桨;动力部分,要求更低的转速;尾部就简单,有88元的改装套装。

网友:
  425足了,改了不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O(∩_∩)O谢谢旋翼头需要換吗?

不需要,大桨加大带来的是更低的转速,意味着安全性也有所增加。但是传动比或者电机确实需要更换一下。

楼主:
谢谢以上兄弟,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