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控的负螺距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1-09-20):
现在想学倒飞。。。在XTR里一直往下落,在DSX控的螺距设置里找不到负值啊!
另外,真机的螺距调整是不是要-10到10之间?日前是-2到9!油门中间是正5!

网友:
负螺距本身就要有的啊,正常飞行时的螺距曲线是调出来的

网友A:
证明你飞机根本就没调好
螺距曲线50%的时候应该是0度
螺距曲线100%的时候应该是+11度
螺距曲线0%的时候应该是-11度
航线模式螺距-2到9  螺距曲线大概就是 40%---90%
3D模式就是+-11度  螺距曲线就是0%--100%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证明你飞机根本就没调好
螺距曲线50%的时候应该是0度
螺距曲线100%的时候应该是+11度
螺距曲线0%的时候应该是-11度
航线模式螺距-2到9  螺距曲线大概就是 40%---90%
3D模式就是+-11度  螺距曲线就是0%--100%直 ...

感谢—下!飞机调岀来!XTR模拟器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