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问题,锂电池会不会自燃?

楼主(2011-09-20):
问大家一个问题,锂电池会不会自燃???把电池扔家里去上班,总感觉不放心,怕它自己烧起来,因为以前看过某位朋友发过一个帖子,锂电池在车后备箱里着了,另外过放或过充会不会燃烧爆炸,如果过放或过充会燃烧爆炸的话,得过放和过充到什么程度会燃烧?另外在太阳下暴晒会不会烧起来?气温35度以下。你们用废的电池都怎么处理的?扔进垃圾箱?会不会污染坏境????

网友:
锂电池的特性 就是能燃~~~~~ 小心哦

网友A:
会烧起来的 但不会爆炸
手机电池会直接爆炸
但你每天都把手机拿在手上 放在衣服裤子里 你怕过吗?
几率是很小的 但也要注意保存的方式,请把电池放在干燥 阴凉的地方· 不要让太阳直射!

网友:
:loveliness:    蘋果電腦都曾經電池自燃而回收!

鋰電很可怕,放電率特高,

通常我會找個地方,就是家裡的洗手間外通道,放在地面,

附近沒有可燃燒物件,就算它燒,都祗燒電池,不燒其他,

火就會自己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烧起来的 但不会爆炸
手机电池会直接爆炸
但你每天都把手机拿在手上 放在衣服裤子里 你怕过吗?
几率是很小的 但也要注意保存的方式,请把电池放在干燥 阴凉的地方· 不要让太阳直射!

  手機電池,電容量太細了3.7V  ,大的才1000MAH ,根本不怕

但直昇機的電池,2200MAH  11.1V ,燒得厲害多了

网友:
有把手机放胸口口袋里 手机电池爆炸被炸死的报道
所以 不要小看 手机电池的威力
当然 也有动力电池烧起来 把车烧成光架子的事件 是老外
有专门锂电的防火袋 防火箱

网友:
2002年4月,北京市赵先生的手机电池第一次充电,14个小时后,正在充电的电池爆炸。
  2003年3月6日,西安周女士的手机在家里爆炸,残骸碎片击穿了木制柜。
  2003年9月5日,因装在裤袋里的手机电池突然爆炸,家住深圳的傅小jie的大腿被烧成了十级伤残。
  2004年1月5日,深圳市魏某的手机突然发生爆炸,导致其裤子被炸烂,右腿也被严重烧伤。
  2007年3月18日,北京韦女士的“大显”手机在充电中发生了爆炸并引发火灾。
  2007年6月19日上午11时30分,甘肃金塔县营盘宏运矿业开发公司一名电焊工在车间作业,装在工作服上衣口袋里的手机电池突然爆炸,其胸部和腿部受伤,胸部创口13~16厘米,断裂骨头刺破其心脏,导致其死亡。
  2007年6月27日,广州发生两起手机爆炸事件:白云区打工仔蔡某的胸膛被炸开了花,乳头被炸飞;越秀区白领郑小jie的手机爆炸,鼻梁被电池碎片割伤,一道2厘米长的伤口缝了6针。(综合)

网友:
http://www.56.com/u52/v_NTI1NDI5OTM.html

爆炸和燃烧的威力不是一个等级· 这是手机电池爆炸的视频
可以说是手雷了···因为很多手机电池都是用铁片包装了的,一炸铁片就变成了弹片

报载:甘肃发生全国首例手机电池爆炸致人死亡事故。手机电池安全性问题再次成为热点。你的手机电池安全么?如何选择手机电池?本人从事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系统的开发研究,接触的是最新的动力电池,电池的安全性一直是电动汽车的一个关键课题,这里我发表一些看法。
就目前而言,手机电池主要为LION电池(锂离子电池),包裹液态锂离子LIB、聚合物锂离子电池LPB. 正极物质为钴酸锂。首先聚合物电池是安全电池,由于没有坚硬的金属外壳封包,所以即便发生异常情况,都不会爆炸。可能爆炸的是主要是金属封包的液态锂离子电池。

网友:
我擦,真吓人啊

网友B:
乳头被炸飞…给力了……

网友:
锂电常温存放时发生自燃的机率是极微的,不用太过担心,当然,尽量做好安全措施,让电池远离易燃物存放也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乳头被炸飞…给力了……

小心你自己的

网友:
手机的锂离子电池跟锂离子聚合物电池是不同的
百度一下更清楚。
曾经看过,印象中,聚合物电池只要有足够的膨胀空间,不会发生爆炸,但会燃烧!而手机锂离子电池所使用的材料不同(非聚合物/液态锂)容易发生爆炸。

也看过一个测试的报到,锂离子聚合物在短路的情况下(3S,11.1V)会高度发热并最终引发燃烧。

我们一般航模里面用的都是锂离子聚合物电池,采用铝塑包装而不采用如手机这样的金属皮/塑料外壳包装,目的一来是减少成本,二来主要是为了让他“有足够的膨胀空间”,也就是俗称的发胀、大肚子、怀孕。

由此看来……不必过分担心,但应远离易燃物!

网友:
我曾经在一次改电池的过程中操作失误,将3S,20C的锂电短路,持续时间约3秒。
电线外皮几乎全部融化、电池像吹气球一样迅速胀大……之后拨掉错接的线,电池丢后楼梯垃圾桶去了。心跳了好一阵子才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