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绵绵的

楼主(2011-09-20):
如题GY401+S9257打尾舵的时候绵绵的,感度调到95%出现追尾,降到90%左右绵绵的。把S9257
舵机
换到另一台机上与GP780配合使用动作非常灵敏。另一个尾舵机是A8910属于窄频舵机GY401不支持,判断不出是什么问题.难道是GY401有了问题老化了??请各位判断下。

网友A:
用更向外的舵机臂孔位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这个舵机上的摇臂是买的时候就带的,以前很灵敏的时候也是这个摇臂。现在就感觉不够力,可以排除不是舵机的问题,陀螺也没调整。

网友B:
一般来说,舵机行程左右30°总共60°达到满尾轴行程是最理想的,请参看
http://bbs.5imx.com/bbs/redirect ... o=lastpost#lastpost
的22楼

网友:
但愿不是螺母板

网友C:
方向通道是不是设了EXP?

网友D:
有可能是震动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经过把陀螺仪和舵机调换到另一台机上测试发现反应很灵敏,由于之前只调换舵机以为是陀螺仪问题,在排除陀螺仪的问题后再去检查问题机子,发现尾轴的伞齿往右边偏离了2毫米左右导致尾桨行程不够,导致打尾舵时行程不够尾部动作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