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上的单反如何控制拍照???

楼主(2011-09-20):
想用直机拍一些照片,不知道怎么控制快门??

网友:
单反有快门线,可以用舵机或者一个通道控制。

网友:
淘宝上有卖 单反相机专用的航拍快门线,直接买一条!省事

网友:
可以在相机设置每隔几秒拍一张,省事多了。
充满电池,装个容量大的卡就行了。

网友:
一般的相机很少有设置每隔几秒自动拍一张的功能

网友:
用红外遥控快门

网友A:
办法有的是

看图

网友:
还是用快门线吧,不用改动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