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变速或减速的入来,求变速组合!!!有图!

楼主(2011-09-20):
电机1400转,要求一个电机同时带动两条轴转,一条正转一条反转,要求A轴大约在200转左右,B轴大约60—80转左右,请问怎样组合减速器啊??跪求各位高手了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电机和A轴之间传动比为7,力量小就直接用7倍直径的带轮传过去,要是力量大,就加一级,在A和B轴之间传动比是3,转向相反,正好用齿轮传动,如果轴距太远,可以用链轮加一级过轮解决。你画了示意图,但不知道具体尺寸,所以只能帮到你这么多。

网友:
搞什么项目啊

网友:
算下AB的减速比就行了,转速有差异调节电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电机和A轴之间传动比为7,力量小就直接用7倍直径的带轮传过去,要是力量大,就加一级,在A和B轴之间传动比是3,转向相反,正好用齿轮传动,如果轴距太远,可以用链轮加一级过轮解决。你画了示意图,但 ...

一听就是行家.

网友:
一看就知道上学时数学和物理不好好学光顾的胡思乱想了

网友:
从示意图看电机与A轴如果直接采用一级带传动,传动比太多,需要考虑轴距和带轮直径,可能还要加涨紧轮。<带传动的传动比一般不超过5>;A轴与B轴如果距离近,完全可以用传动比3的齿轮传动,否则还是加一级带轮之后,再通过齿轮换向。其实可以采用电机到A、B轴之前,先做一级减速带传动,然后再做一级减速带传动分别传给A轴和B轴,这样可能跟好。不知道你现实需求,只好说这么多了。

网友:
搓面条呀?哈哈,搓成一个厂圆棍。

网友:
没有固定的模式!靠的是自己,看自己需求!包括齿轮尺寸,力矩什么的

网友:
换句话说单纯考虑减速比齿轮箱直径可以在1MM与无限尺寸中产生,看的是你的应用项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大概已经解决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AB轴的轴距是133mm,能直接用一组齿轮来传动吗,那齿轮的直径,模数,齿数等等是多少呢,计算原理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大概已经解决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AB轴的轴距是133mm,能直接用一组齿轮来传动吗,那齿轮的直径,模数,齿数等等是多少呢,计算原理是什么
楼主对原理很明白,只不过对机械不专业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对原理很明白,只不过对机械不专业 。
对啊,你帮我解答好吗

网友:
其实找本手册翻翻就全知道了,齿轮传动比计算例题手册上都有。即使没有机械基础也看得懂。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有好的手册介绍吗

网友:
用同步带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