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开始好好飞悬停

楼主(2011-09-20):
昨天炸了2次,第一次80米左右掉下来,貌似刮到树掉到草丛里,几乎毫发未伤,头罩列了点,大桨有个小小的裂纹,真是奇迹,不一会又是飞高了,这次没那么幸运了,轴,管都需要换,漂亮的头罩也列了好多缝。飞450一晃炸过这么多次了,都是每次冒险瞎搞,基本都是飞远了看不清了,一慌就打错舵就炸机了。今天10块电池全飞悬停了,没有炸。握着尾管开油门查看震动,把油门关了的时候,桨的转速都不高的时候手抬起来不小心碰到桨了,居然破了个小口流血了,这是玩航模以来第一次见血,要是高速打上身体最惨会有什么结果呢,哪位高手谈谈?

网友:
沙发,貌似有很多木桨,悬停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打到身上最严重估计也就缝个七八针,建议新手先上模拟器练好四面悬停再上真机,另外要学会调机和修机

网友:
基础不牢,再高的大厦也会塌,我230多个电了,还在悬停,比开始时候稳多了,飞高自然不紧张

网友:
。。450高度超过20就基本看不清楚要凭感觉了。。

网友:
飞那么高干啥?
我飞悬停一般都飞1.5-2米,这样可以看清楚飞机姿态。

网友:
LZ确定是80米高吗

网友:
标题

我现在最高才飞十米,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是80米,我飞高是为了打左右翻一下,摔下去的时候是后来飞的不紧高而且远,看不清了,翻着摔下去的,不是直接俯冲的

楼主:
beam崭新的头罩首次炸坏,还挺严重,头罩是不能修的

网友:
直升机根本就不是飞高的!还是飞的近好!

网友:
二十多层楼的高度你能看清?

网友:
飞太高了吧?

网友:
楼主肯定是拿望远镜看的

网友:
80米高

一般的楼层高度为3米左右,80米除以3=27层楼高度!

网友:
80米   我可不信

网友:
对于80米高度严重怀疑

会不会是楼主打字8米高度的时候手一哆嗦多打个0啊

网友:
8米那算高么?   LZ 应该是飞到80米了 我相信他````

网友:
高度80米,那距离就更远了,能看得清吗

网友:
打到脸上会毁容的  所以 请保护好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