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诊断一下,小松发动机拉起来像是有什么东西卡住似的

楼主(2011-09-20):
总运转时间不超过10小时的小松汽油机,突然就发现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一样,手拉绳都拉断了一根。拆下火花塞拉时,运转很灵活,没有任何障碍。拆开检查过,没有拉缸,也不是油多了淹缸。能够手拉启动,运转也正常。使用小松FD机油,40:1。有经验的帮忙诊断一下可能的原因,谢谢!

网友A:
40:1的机油估计滚针挂了,看看连杆2端的滚针轴承,云南这边机油基本15:1最高20:1

网友:
好高的配比啊!我都是 20  25

网友:
不是顶在火花塞上了吧?

网友:
发动机活塞拆过没有,如果是拆过可能就是活塞装反了,活塞上有个箭头,装的时候是对着排气口的,你检查下

楼主:
滚针没挂,火花塞没顶,活塞也没装反

网友:
相同遭遇

引用 网友A:
40:1的机油估计滚针挂了,看看连杆2端的滚针轴承,云南这边机油基本15:1最高20:1

小松FD机油说是50比1 结果我挂了一个强劲机头 滚针轴承破碎

网友:
10:1最好

楼主:
继续等待答 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10:1 行不行啊?

网友:
汽油时间放的长了可以少加点机油。

网友:
海模跑高速基本都是全功率超负荷状态

机油润滑冷却很重要
现在的经验看 积碳比拉缸好,最好排气口滴油,这样机油多兑点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10:1 行不行啊?
绝对行~

网友:
自己拆开检查啊,谁知道会是什么坏了呢,机器里面又不固定坏一个东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来只能打开曲轴箱检查前后轴承了,我想应该也不是轴承的问题,曲轴箱一点都不烫手。回家再检查一下手拉,这种卡住的力,绝对比电启动产生的力量大,但电启动时感觉一点障碍都没有,发动机运转时也没异常声音。谢过各位了!

网友:
磨好车啦,压缩比高吧!

网友:
有一次糊涂,拿着20:1的油,再按20:1兑了一次
看着都像酱油了,结果跑起来倒还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愿如此! 但我另一台中阳拉起来轻轻松松,一拉就着。周末再去跑跑试试,不行再想办法了。

网友:
最好就是全部拆开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怕拆开了装不起来呀 ,小松两头用的都是油封,曲轴与轴承是不是也“咬”的很紧?需要热安装。

楼主:
今晚拆解曲轴箱检查,没有任何问题,前后轴承都还刚刚的。。。。。。

网友F(2013-05-19):
换个手拉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