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95元的F3A组装时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9-20):
95元F3A这个JJ装2200mAh的电池会不会太重?另外我买的好盈30A电调,复杂的程序设定搞的我晕头转向,新电调不设定不能直接用么?我以往都是拿来就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95元F3A这个JJ装2200mAh的电池会不会太重?另外我买的好盈30A电调,复杂的程序设定搞的我晕头转向,新电调不设定不能直接用么?我以往都是拿来就用的。

2200电池不会太重,前提是动力够;好赢电调出厂设置飞固翼是没问题的,最好设一下油门行程。很简单,控的油门推到最大,接电源,听到提示音,控油门拉到最少,听到确认音就OK了

网友:
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看说明书听声音设置,挺简单,还有,本来就不好飞,你是新手,那个电池会让飞机更重,只能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