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韩版2.2,通电不解锁就能运转电机,是不是坏的啊?

楼主(2011-09-20):
求教。新买的kk2.2韩版,通电不用解锁就能用油门控制
电机
,但其他摇杆无效,是不是坏的啊,刷成2.0依然如此?请教了

网友A:
油门微调调下几格试试

网友B:
开控了没?是不是失控保护

网友C:
其实飞四轴,需要单独调节电调,把刹车关掉,进角调到高。否则飞起来有点困难

网友D:
为什么要高进角?

楼主:
这块kk不用解锁,也就是led不用点亮就能控制电机转起来,不是正常现象啊

网友:
标题
咱俩换下吧,我的是不能解锁,别人的控就能解锁

网友E:
刷错固件了,是不是刷成flacam2.2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