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问滑翔机襟翼舵机如何安装

楼主(2011-09-20):
请问各位大虾2米
滑翔机
襟翼如何安装,特别是
舵机
的安装方法,可以用Y线连接吗,接收机接哪个通道?最好有图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副翼襟翼混控,分别插1和5通道,如果单独襟翼控制需要正反舵机!!!

楼主:
我的控是DX6I如何弄啊

楼主:
正反舵机是不是需要把舵机改成反向

网友A:
你的控我不懂,单独控制需要正反舵机,用Y线连接插5通道就可以!混控不需要Y线,分别插1和5通道!!!

网友A:
正反舵机需要购买的!我们平时用的都是正向舵机,所以想单独控制必须需要正反舵机(一正一反,)

网友B:
DX6I飞滑翔可能稍微有点弱,滑翔的混控是固定翼里面最复杂的,襟翼、襟副翼、蝴蝶刹……要是用简单模式就方便多了,不用上襟翼舵机,直接襟副翼混控

网友C:
象你穿鞋一样,一左一右即可,如果不做襟副翼混控,不能要Y线,要单独做两个通道的混控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帮助我试试

网友D(2012-11-13):
同问,进来求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