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没有人出一体化尾波呢?难道是难度太大??

楼主(2011-09-21):
现在看到的一体化的都是皮传的,就是没有看到pro的,为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被移动了! 建议为: 藤椅!

网友:
你想想轴传的尾巴怎么搞先?。。。做铝合金尾轴伞齿?那扫了中间那个伞齿怎么换?如果后面2个伞齿都做成铝合金的,那就扫前面2个伞齿,更难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被移动了! 建议为: 藤椅!

被你抢先几秒,藤椅就藤椅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要还是因为:你 来自湖南移动!

网友:
如果做成一体的那尾巴对转齿怎么拿出来?

网友:
要做也不是不可以, 怎么拿出来参考冰人的设计, 当然用那个设计肯定是要加宽了, 不然顶丝没地方拧

伞齿继续用塑料的也不是不可能, 把齿轮和固定它的部分做成两段咬合的

不过这么复杂的设计还有多大意义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