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 伺服器模式下千万别乱动

楼主(2011-09-21):
本来是后退速度慢,看到论坛上伺服器模式可以改舵量,手贱没忍住,心想不就按几下插拔下
电池
进去微调下嘛。。。。一通乱按,结果现在是只能往前了,往后一点都不动,检查了
舵机
和遥控按键都没问题,而且在工程模式下上下微调也没用了。。。
请教各位高人、大哥有没有办法恢复过来,尝试了把遥控电池拿下来一段时间也没用。
顺便再提醒下各位。。。千万别乱动伺服器模式!!!

网友A:
沙花,没招帮顶

网友B:
LZ是否說內置設置模式?就是控背面黑包按鈕啟動的那個?

楼主:
背后按钮按三下,jj电池拔下再插上 进入的伺服器模式,现在一通捣鼓已经能飞了,但是工程模式不升降微调没用了,好在达到目的了,前后都很给力了已经!!

网友B:
我是用mode 2的,按三下克制後飛機沒有拔電,調左右舵機的中立位就按右手的兩個微調,左手是調尾機中立位及陀螺感度,後再按後面黑色制一下以作確定。

楼主:
工程模式还是很安全的,伺服器模式貌似可以调整舵量,我的可能就是把后退的舵量调没了,前进那叫一个猛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