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的M41控问题!)新到的M41.....你们猜我的车几比几的?

楼主(2011-09-21):
你们猜猜看!!!!!还有我问一下你们有M41的说下你们的金属履带有多少节才合适!!!我的一边是73节一边是72节的!!!!卖家说73节太宽松了,对坦克不好玩起来容易坏,是真的吗?
    哎呀呀.......发错图片了!!!不用猜就一眼看出来了!!!!
今晚我充好电玩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坦克一超过3米左右控就没反应了!!!要人走近一点才有反应!!!!干扰信号的手机也不在附近!!!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还有我的坦克信地转时灵时不灵!!!是不是控接触不好???

网友:
出厂的M41应该两边都是一样的74节,你的是商家私自改了吧?一边73又一边72……

网友:
M41是1:16的   后面那两个是1:1的

网友:
话说我还真没去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你的是74节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你只猜对了2个!!那个小跑不是正比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你的是74节的吗???

算了吧,只要出车到现没发生过掉履带就顺顺驾驶吧!

网友C:
四轮的是啥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吧,只要出车到现没发生过掉履带就顺顺驾驶吧!

 履带太紧了,动起来像没避震的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轮的是啥车?

小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履带太紧了,动起来像没避震的样子啊!!!

太紧的话就尝试加多一节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你只猜对了2个!!那个小跑不是正比率的!!!!!

迷你车不是公赛或街车的等比例缩小版  而是一个独立车种  应该算是1:1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迷你车不是公赛或街车的等比例缩小版  而是一个独立车种  应该算是1:1的吧

  迷你小跑不算一个独立车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迷你小跑不算一个独立车种吧!!!

`````据我所知···确实是独立车种   但有别于猴子和星星 以及compo那种本来就小的折叠车  ··

网友:
在房间里玩的吧!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就是从客厅开到卧室途中经过比较狭窄的过道碰到过。

网友:
 玩法拉利的人~竟然买HL~哎·······

网友:
我新买的虎王,试过拿去篮球场跑!
我站在场地的一边,可以跑到另一边也没失控,而且我也问过买HL坦克的店主,他说空旷的地方能在30米内控制!

网友:
正常!我也试过,室内障碍物多,接受器无法收到讯号,控的电波也会缩短距离。
在室内的话,建议控的天线缩短些,操控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今天试过在室外,最远有40米左右就失控了!

网友:
不错!我还未试过行驶到4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