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O怎么跑不快啊

楼主(2011-09-21):
长度:950mm宽: 260mm高度: 120mm,配置是3674无刷电机,好盈120A无刷电调,铜桨: 直径42mm,使用电池:"两个11.1V 2200mah 20C 并联,可是我跑了一下速度大概就45码差不多,为什么呢,是刚买的,到底是哪里不对呢,请高手分析一下谢谢,是不是卖家给我的电机有问题还是——

网友:
电机KV值是多少~~~?

网友:
起滑了没?

网友:
抬高老鼠尾,壓浪板收到0°。。。。。。。。。。。。。試試

网友:
温岭的老乡

网友:
很正常

船太大, 电池太小  ,人如果真有45码已经不错了,想再快些,估计电调也受不了。

网友:
电池放电倍率用30C

网友:
我刚组装了一个83公分的O艇,感觉速度还可以,有60-80公里的速度,谈一下新手的想法。全速跑一会,摸一摸马达与电调的温度,如果温和,可以换45和47尼龙桨试一试,如果不想换螺旋桨的话,就要提高电池电压。在保证马达与电调温度不超过80多度的时候可以自由调整,另外还可以调整循环水的流量来增加速度。

网友:
我的船配置:3660马达1800kv 100A电流 电调150A 两叶桨40和45 A123电池5S 16V 两组并连 两路水管

网友:
把你的电池串联就快了。

网友:
,应该还是电池问题 ,

网友:
建议KV2700电池5S浆38-42试试44的浆电机就烫咯,会有改变的。我的配置就这样90的0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想也是电池的缘故,我问了一下好盈120A的最大承受电压是18.4V用4S的话可能回快点,如果用5S的话冲满电压会有21V了,可能电调受不了呵呵,我想问大家,如果放电C数大点到30C或35C的话会什么结果呢

网友:
1800kv 3S当然慢啦,更何况你的船大,6S就快很多很多了

网友:
和我那个差不多 但我那个老鼠尾巴甩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