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尾传震动

楼主(2011-09-21):
拿掉大桨,给油手指放到尾传上震的很麻,金鱼尾是不是这样造成的呢?

网友:
不一定是!

网友:
不一定是

网友A:
上面五位 我感觉怎么那么像 水军呢

网友:
是,震动大了会造成陀螺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五位 我感觉怎么那么像 水军呢

网友:
5位水军站队整齐,第6位乱了队伍

网友:
保持队形
不一定

网友:
随便什么再好的JJ都会有震动的,关键看你的调试水平如何

网友:
不一定不是

网友:
一定有。。。。PRO 金鱼出在传动震动关系很大的。一个伞齿间隙调整不好金鱼郁闷死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伞齿间隙要怎么调呢

网友:
8楼的个性签名很给力

网友:
发麻一般是由于高频振动;

高频振动往往导致尾巴朝一个方向慢速偏转;

高频振动的主要根源在于电机、大齿、小齿以及旋翼头;精度、安装和调试是关键;一般很难搞好,尤其在山寨机上。

所以这类振动只要对整机性能影响不大的情况下可以忽略。

网友C(2012-10-07):
我的也是这样尾振动很大,看了铁汉关于尾轴轴承的安装方法后,有了一点好转但还是不理想,真难搞啊......

网友D:
保持队形 不一定
机械运转都有震动,只要不看到明显的振幅就问题不太大。不过可以试着断开传动轴看看,PRO多有传动轴引起。

网友E:
同样的问题,找了半天,没找到原因。唉,万恶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