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OM Laerke (11月21日增加B帆照片)

楼主(2011-09-21):
呵呵,拖了许久,总算是有一点可以拿出来交作业的东西了。感谢一直以来各位前辈和同好们的关注,也算对自己的一个期待和目标。这是我制作的第一条1米级竞赛船,肯定还会有不少缺 陷和错误,欢迎各位拍砖指正!
这条船是丹麦模型家索伦 安德森设计的1米级IOM,名为雷尔克。性能不俗,在欧美广受好评。制作设定完全按照IOM建造规则进行,旨在完成一条一定程度上有别于传统E级、但又合乎E级竞赛规则的船,与现有成熟船型进行一些比较。

紧帆器完成,材料:铝棒、自制手拧螺母,1.2毫米牙医钢丝,1.5毫米铜管内固定

滑轮组完成,材料:1毫米碳片支架、1.2毫米钢丝转轴、直径8毫米聚四氟滑轮、直径4毫米不锈钢管间隔、0.5毫米不锈钢片压板

桅座可调支撑,材料:自制手拧螺母,M4 304不锈钢螺丝,不锈钢托架,高密度发泡衬垫

船壳,0.3玻璃布3层,E51环氧树脂

肋板、隔框基本到位

前舱细节

中间肋板上的防水开关、桅座可调支撑、循环线导线管……肋板中线开的半圆形孔是为了让舱内贯通,方便排出舱内积水。

来自帆船界老前辈的鼎力支持,提供专业级别工艺精湛的稳向板……全重仅65克! 旁边是自己新做的几个小玩意儿,其中废旧锉刀的用途暂时保密

舵轴套和主帆缭绳支柱(sheet post)用直径5毫米的薄壁铜管+车制堵头做成。缭绳支柱的车制件倒成喇叭口形,仔细修去毛刺,避免割伤缭绳

装上去看看效果~

整体套箱:前部为桅杆座套箱,后部为稳向板套箱(层板包覆玻纤的套箱),前下部可见桅杆底部横销,这样做可以避免桅杆直接与船底接触,将应力均匀传递到整个结构上。套箱两侧用层板制作V字形支撑结构,并连接船舷两侧的侧支索固定点。

舵轴套效果

装上超级稳向板看看效果

整体效果。接下来就是舵机和收索机的安装了……所有木质结构全部涂刷清漆,以期达到防腐效果

后续报道即将发布,敬请期待

舵片完成:2层2.5毫米轻木+神秘的锉刀做成的舵轴 ,2层玻纤布+环氧

可以看到舵的剖面形状(NACA对称翼型),后缘厚度做到了0.15毫米……

舵系

推拉杆使用了耐腐蚀、弹性好的2毫米碳杆,连接使用快速链接器和球头

自制的摇臂,2毫米环氧板和轴挡

装上看看……
截至9月27日,舱内设备安装调试已经完成。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甲板的铺设工作了。贴几张图上来……

为了获取更低的重心,同时解决循环线基线的问题,收索机采用了倾斜安装的方式,尽可能接近船底

另一个角度看。导向滑轮组正对循环线出口的导管

全部舱内设备一览无余……

全貌

大概有个样子了

楼主:
占个坑

这条船打算完全按照IOM规则建造,使用铝合金桅杆和驶风杆。主要是考虑整根材料方便获取,可以直接开孔,另外IOM的循环线布置方式也不利于驶风杆连带缭绳保留在甲板上的拆解方式,所以驶风杆上也要打孔挂缭绳挂钩。(拆卸的时候连帆带桅杆和驶风杆一起走)
目前船壳内部基本结构已经到位,细节正在逐步完善中,今日会安装收索机安装平台、固定循环线导向滑轮组、侧支索固定点、舵轴固定点等。

网友A:
不错!船有点眼熟。
使用铝合金桅杆?国内好的铝管比碳管还难找

网友:
又见更新
看来你是不准备搞甲板模子了,准备在船体上搭建

楼主你现在用了2块中间的肋骨板,对以后船型有影响,在船体会出现2条凸出棱,我的建议是切掉肋骨板下面部分,强度绝对够了

网友:
船体内任何的粘接都会在船体外侧表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船有点眼熟。
使用铝合金桅杆?国内好的铝管比碳管还难找

回朱老师:
桅杆和驶风杆是淘宝上采购的6061镁铝合金管材。综合强度、韧性、比重和加工简便性能来看,基本上应该可以满足需要。当然,7字头的铝合金强度更好,但不容易买到需要的规格,价格也贵很多……最主要的是,卖家可以按照要求切割需要的长度,仅这点就方便了很多。

网友:
6061镁铝合金管材很担心,非常担心。

楼主:
回复 网友B:

RC老师的意思是否是指不同材料膨胀系数不同,吸水受潮后会产生尺寸上的形变,从而破坏船壳的平滑?我现在的肋板粘的很结实,再锯掉恐怕有点困难。您看刷两遍清漆保护一下能有所帮助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朱老师……咋说得这么恐怖啊?6061很软吗?
实在不行,我再换回碳管好了

网友C:
好瘦好瘦好瘦,triplane你给我的650图纸胖多了

网友:
呵呵,做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RC老师的意思是否是指不同材料膨胀系数不同,吸水受潮后会产生尺寸上的形变,从而破坏船壳的平滑?我现在的肋板粘的很结实,再锯掉恐怕有点困难。您看刷两遍清漆保护一下能有所帮助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玻璃钢船体有弹性形变的,这个形变是整个船体的形变,但如果撑了2块肋骨板,就改变了先前的形变,还可能把甲板上受力传递到船底了。
就像6楼说的---船体内任何的粘接都会在船体外侧表现出来。除非你的船体做了像竞速艇的船壳一样硬,那你随便撑肋骨

网友:
观帖留名静待成果,对帆船制造知之甚少,不参与讨论但参与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瘦好瘦好瘦,triplane你给我的650图纸胖多了

呵呵,老外了吧?要是你的650和我的一样瘦,你的浮力根本不够!帆船不是比例模型,直接缩小就OK的

网友:
据江湖传言楼主是花样出身,手工自然好的没话说,赞一个
为盼早日能与楼主共浴船河,多嘴几句:
1、既然做了玻璃钢壳就不要完整的肋骨了!RC老师说的对!时间长了船体或多或少会收缩变形,有肋骨的地方就会一棱一棱滴。
2、桅杆的强度非常重要,国外好的选手桅杆强度好到边上完全没有钢丝,在整一个竞赛过程中帆的形状保持的非常好!对操控的帮助颇大。
3、稳向板的横截面一定要在够的情况下越小越好(我指的“够”是指船在3-4米/秒风速时船不明显横移---这是根据经验来判断,如果船体是自己设计的话稳向板的横截面应该是船体满载排水量纵向横截面的1/2为好);
如果楼主确定要做IOM稳向板长度只能做到360cm;
4、压铅建议你跟排水量一样,简单的办法将船壳放在水中,逐步加配重到满意的水线位置就知道该用多少的压铅了;
最后,肋骨上一定要用“透布油”刷过,也可用“赛璐璐”胶水代替,实在没有这2样也可用环氧刷一遍,坚决杜绝木材发霉。

网友:
最喜欢看这种叙事性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船体是自己设计的话稳向板的横截面应该是船体满载排水量纵向横截面的1/2为好);
太好了,终于有了个具体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龚老师再次叮嘱!我都记下了……

网友:
好贴
明年有上E的念头,这段时间学习中

网友:
问一下你的船壳什么怎么做的,你E51的配比是什么,谢谢表面做的很光滑

网友:
这条船很漂亮的

楼主手工非常好,支持DIY!看得手痒痒啊。肋骨的问题,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照片:

网友:
又一条淫船即将诞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船壳都是标准工艺制作的,先用肋板和木条拼出船壳,然后做成阳模,用玻璃布和环氧树脂翻制。当然,如果倒成阴模,则外表更加光滑。

楼主:
谢谢seanbai老兄

Bantock的船完成度很高,Pikanto也好,Topiko也罢,内部结构基本一样。问题是,SailSetc的船(及其他商品船)都是上下船体全部采用模具制造,上下扣接+内部支撑搞定,而我没有做甲板模具,只能采用拼接方式制作,且甲板准备采用0.5毫米玻纤板,必须制作内部支撑框架才能保证甲板的强度。稳向板套箱两侧我的确是打算做成V字型支撑的,这样的结构最稳定。

网友:
明白了,钟兄

另外关于船体的合模方式,一直很喜欢圆弧型过渡的船舷和老瓦简洁的甲板设计,没有胶带,但似乎这两者很难兼得。bantock的船满足前者但是为此做了左右分模,为了做加強在甲板上开了窗,而老瓦则是带棱角的船舷

网友:
楼主动作真快手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蒋Sir
船壳早已在手上了。近期终于偷空开始弄,比较上瘾,每天做到2点钟……

网友:
楼主老大,今天才24号。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哈哈,侯兄见笑,笔误笔误,已经改正……

网友:
楼主精神可佳期待早日完 工

网友:
小钟这样做下去船体会太重。完美不能失去主要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楼上前辈
目前(差设备安装、甲板和舵)的重量是500克不到一点。我记得IOM规则规定拆除稳向板和压铅以后,船重不得少于1700克?(压铅最小质量2300克,总质量不得少于4000克),桅杆、驶风杆、帆装加起来应该不到400克,那么剩下的重量该去哪里呢……
还望您帮我解惑

网友:
IOM规则规定拆除稳向板和压铅以后,船重不得少于1500克?   压铅最小质量2500克,总质量不得少于4000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报告RC版主,数据收到!即便如此,HULL/RIG加起来也不到这个重量。

网友:
放心好了,做做重量就上来了,太轻的船也不见得就是好事。楼主你那船壳是直接在阳模上蒙出来的吗?那外表面打磨很磨佯工的。打算用石膏翻个阴模来弄个船壳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老侯说的没错,打磨阳模制作的船壳是个苦差事……至于重量,我的理解是用在最合理的地方。预祝你的石膏模船壳制作成功

网友:
搞的我也有做一条的冲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拖了许久,总算是有一点可以拿出来交作业的东西了。感谢一直以来各位前辈和同好们的关注,也算对自己的一个期待和目标。这是我制作的第一条1米级竞赛船,肯定还会有不少缺 陷和错误,欢迎各位拍砖指正!
这条 ...

舵片不配套 换

楼主:
回复 网友I:

水兄,小弟愿闻其详,可否赐教?(技术上的还是审美上的?):loveliness: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让你上鱼鳍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朱老师,谢谢点拨。
不过,我的船上恐怕永远都不会装鱼鳍舵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让你上鱼鳍舵!

正解

网友:
又有巨作啊,老钟很投入,很是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让你上鱼鳍舵!

说说鱼鳍舵的优缺点吧,我这里没有一个用,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优点”——可以在没有风的时候摇舵……
没有一个用:因为规则明令禁止摇舵………………

网友F:
主帆出线孔可以用碳管呀铜的太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帆出线孔可以用碳管呀铜的太重啦

建造规则规定船体不能用碳纤维材料,主帆的出线支架很船体是固定连接的,算船体的一部分,所以不可以用碳纤维管的

舵支架的座如果这样多打几个孔就好许多,胶水渗透充分

网友:
lz真是好手工羡慕呀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蒋Sir ,我这个是薄壁铜管,非常轻的。比碳管还要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老大,下次一定注意!现在看,粘接还是足够牢固的。船甲板还有一层固定呢……

楼主:
准备上甲板了,争取十一假期期间进行船体水密试验,找好配平

网友:
一点小小的建议

强烈建议方向舵连杆换回钢丝的,这种碳棒的寿命很低,容易分层,风大航行时受力后,和球头扣的连接点容易脱落。连杆的安装也有问题,你现在这样安装在打舵时,整根连杆是弯的,舵打的越大,弯的越厉害,碳棒更容易坏

网友:
红圈处的导管确实是个问题,对舵机和拉杆都不好。

网友:
还不如把舵机装后面,跟舵的距离尽可能的近,拉杆虚位也小

楼主:
回复 网友J:

感谢楼上各位热心提醒!
老宋,舵机没法装在这条船尾部,原因是后甲板是凹陷甲板,到船尾附近已经很低了,没有安装空间。另外,舵机和电池集中安装在后甲板中部,也是为了减少舱面开口,方便维护更换。
正是因为舵机和舵轴距离较远,所以中间的支撑导管才成为必须。
朱老师和HKL914朋友:
我会再想想办法,尽量减少虚位和弯曲变形。
再次感谢!

网友:
朱老师提出的那个地方换成胶管试试,如果碳棒受力弯曲,和金属管的摩擦肯定会增加碳棒的磨损消耗
楼上前辈,这条船的甲板是U形的,甲板外的舵系只有导管,连杆,舵套等

网友:
因为拉杆在前后移动时还会左右移动的,所以换成胶管意义不大。而是要换大点的孔或是椭圆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椭圆管是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案,我试试看!

网友:
LZ是个相当有行动力的模友  说干就干
看了下舵机……那个管子无论怎么搞都有相对于船体的横向位移,好在帆船舵面受力不大,直接推拉如何?
或者改成拉线的?  但是舵那个地方稍显单薄……
以上个人意见 我还需要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