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9通控的晶体装在哪?

楼主(2011-09-21):
本人菜鸟,请那位老师告诉下9通以上的控比如JR9X 或者FUTABA FF9 10C 他们用的晶体除一个装在接收上另一个装在控的什么地方啊? 求解! 谢谢了!

网友A:
装在高频头里,拆下高频头可看到。

楼主:
谢了 老师,还有个问题请教 比如我有四架直机但是上那弄四个都是同频率的晶体?还是在控上设置啊? 菜鸟请教勿拍啊!

网友A:
买四个接收晶体,淘宝上有的,按照控的牌子和频率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