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40到底能否用于450的尾桨轴???

楼主(2011-09-21):
WD40到底能否用于450的尾桨轴???
论坛上众说纷纭,
有的说能,效果好,国外高手都在用,
有的说有腐蚀作用,没有润滑作用,喷上等于研磨

谁能给个正解,另外,大侠们都是怎样保养自己 直机 的尾轴的???

网友:
长久不飞的话喷点好保存么-。-

网友:
铅笔芯才是干性摩擦的最好解决办法

网友:
LS说得对,不过我一直用的膏状润滑油,也不错

网友A:
印度机油

网友:
  首先,WD40 這東西,內地很難買到正貨,

我家附近的五金店全賣假貨,我用了它幾十年,噴出來的氣味,騙不了我

======================================

第二,人家研究這東西時,是金屬有潤滑作用,

對生 金秀  有化解作用

如果對金屬有腐蝕作用的話,那就....大件事啦

別人的說話,自己用腦去想想!

有人誤解,以為鐵生了 金秀  等同於未生 金秀 前的鐵,

WD40 能化解 金秀  等於能化解鐵........一切出於誤解
----------------------------------------
我年青時,即幾十年前,我已用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度机油

      這個是噴在 JJ 上起作用的

网友:
WD40屬於溶劑,主要用來溶解鐵銹。鬆動銹死的螺絲,螺母。
有一定的潤滑作用,但絕對不是潤滑油(只能做清潔劑)。軸承最好還是使用軸承潤滑油。

网友:
WD40会干掉轴承的

网友:
  看見其他人的說話,覺得很搞笑

网友B:
绝对可以用,因为我做过实验,将wd40喷到容器中,过一段时间稀释的液体会消失,剩下的是类似黄油的膏状油脂,我都是用这个油脂润滑的,否则对于小鸡,一喷到处都是。

网友:
WD40一直在用,没发现问题,倒是铅笔粉把尾轴上磨的都是细纹,可能是没选对型号。

网友C:
 有人說 絕對不能做潤滑,那你去告他吧,罐上寫著可潤滑的!

我倒想看看你去維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对可以用,因为我做过实验,将wd40喷到容器中,过一段时间稀释的液体会消失,剩下的是类似黄油的膏状油脂,我都是用这个油脂润滑的,否则对于小鸡,一喷到处都是。

    高明!

不過如果有些地方,例如那些密封的軸承,就一定要噴......讓它自己跑到密封的地方裡面!
不借助那稀釋液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人說 絕對不能做潤滑,那你去告他吧,罐上寫著可潤滑的!

我倒想看看你去維權呀

可以潤滑,但是效果沒有專門的潤滑油好。
就像你從臺北到臺南,你可以用走的啊(WD40),沒必要坐車啊(專用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潤滑,但是效果沒有專門的潤滑油好。
就像你從臺北到臺南,你可以用走的啊(WD40),沒必要坐車啊(專用油)。。

:loveliness:  要看用在甚麼地方的!

一些密封的地方,如有些密封軸承,就要用到它了,一般潤滑油根本進不了裡面,
又或尾軸銅套,那處虛位少,一般潤滑油根本進不了軸與套之間,
所以,通常我會用WD40再加一些濃度高些的潤滑油,效果就比較好的了!

网友:
用润滑锂脂拉  美孚的

网友:
大商场40元一瓶,五金店15都是假货

网友:
根据 WiKi, WD40 的配方如下:

    50% Stoddard solvent (i.e., mineral spirits: primarily hexane, somewhat similar to kerosene)
    25%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presumably as a propellant; carbon dioxide is now used instead to reduce WD-40's considerable flammability)
    15+% Mineral oil (light lubricating oil)
    10-% Inert ingredients
係有一般潤滑作用,  但喷後表面比較 "濕", 会吸著灰塵, 用矽油比較好奌。 這個矽油也是 WD40  產品。

楼主(2011-11-01):
我是越看越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