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轴器的疑问

楼主(2011-09-21):
我自己是做数控加工专业的    可脑袋愚钝  一直不明白各种连轴器(什么膜片式  等  还有十一交叉型的)的工作原理  为为什么就能实现同轴度矫正传动呢 ?哪位前辈有相关的学习资料    我手机发的帖就不方便发图了  见谅

楼主:
错了  不是十一交叉  是十字交叉型

网友:
联轴器就象是汽车传动轴的万向节,使不同轴心的实现动力传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很抽象  不明白 要是有图文解说就好了

网友B:
通俗的讲,不用联轴器直接连接憋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俗的讲,不用联轴器直接连接憋劲。

这个我明白  不同轴电机费劲   或者容易坏   谢谢    只是看不懂那十字连轴器 是怎么消除轴平行差的   不会憋着

网友:
就像一把刀,你可以弯断,但是很难砍断。膜片式,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明白  不同轴电机费劲   或者容易坏   谢谢    只是看不懂那十字连轴器 是怎么消除轴平行差的   不会憋着

象这种联轴器,两头和中间的部分看起来没有间隙,但在同心度偏差不大的情况下,它可以起到顺畅的传动。

网友:
同心度过大,不管用什么联轴器都不行,除非用万向节传动,但只用一个万向节传动会造成不匀速。

网友:
你所说的联轴器不能消平行差,只能消有夹角的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等速万向节,小车的半轴就是,十字万向节要成对使用,还要配合伸缩套

网友:
感觉老掉牙的床子才用万向节传动,吵死人了得

网友:
电磨的软轴,真正实现万向传动,呵呵!

网友:
哥们改行吧,总会有你擅长的东西

网友:
平行差依靠装配,还有内孔和出轴的配合可以调整到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