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了一套滑翔机

楼主(2011-09-21):
新手入了一套滑翔机处女机,epo的,感觉很脆,一碰就会碎,寄过来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
平衡充只有一个变压器吗?那个圆孔的接头怎么给电池充电?
这个滑翔机要四个舵机,md,鹰之舞只给我三个,也不提醒我要四个,悲催,谁知道要四个?
你们的飞机都那么脆吗?翅膀都不敢碰,
尾翼副翼是不是都得用胶布缠着,感觉拉几下就会断,切割的还真不错。
舵机在机头的位置控制尾翼,用手拉了一下,摩擦力很大呀,舵机能拉的动吗?
赶紧买工具,电烙铁、焊锡、裁纸刀什么的,万用表一定要用吗?
过两天上图、出配置。

网友:
要的是图图

网友:
  藤椅
   一起拥有

网友:
再加个凳子

网友:
我的地板

网友:
不上图  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还真的是新手
多潜水吧,看你的情形,上天也是放风筝的干活,尤其还是电滑
别心急

平衡充只有一个变压器吗?那个圆孔的接头怎么给电池充电?
平衡充不是用圆形口给电池充电的
这个滑翔机要四个舵机,md,鹰之舞只给我三个,也不提醒我要四个,悲催,谁知道要四个?
3个也不是不可以,副翼只用一个舵机的不是少数
你们的飞机都那么脆吗?翅膀都不敢碰,尾翼副翼是不是都得用胶布缠着,感觉拉几下就会断,切割的还真不错。
飞机相比车模和船模那一定是脆的,看你怎么想的,坦克不脆,能飞么 舵面与翼面之间可以采用透明胶或纤维胶带加固
舵机在机头的位置控制尾翼,用手拉了一下,摩擦力很大呀,舵机能拉的动吗?
看多少公斤的舵机,一般没问题
赶紧买工具,电烙铁、焊锡、裁纸刀什么的,万用表一定要用吗?
电烙铁、焊锡??你确定是玩飞机????

网友(2012-11-14):
路过,进来关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