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有没有可能搞个应急程序呢

楼主(2011-09-21):
DJI有没有可能搞个应急程序,如果米6断桨,自动再关一个电机,变X4,然后降落,如果X4,就关一个电机,变2轴,

总之就是应付断桨等紧急情况的,只要能安全降落。那估计就牛了,呵呵

仅是YY,欢迎讨论。

网友:
不如装个降落伞包,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真想过这个问题,但觉得螺旋桨会打到伞绳,难度较高,呵呵

网友:
油门全关,再开伞

网友B:
给我感觉本来 6轴就可以 只有5个螺旋桨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我感觉本来 6轴就可以 只有5个螺旋桨飞行。
水平六轴一个马达停转照样可以安全降落,不是问题。亲眼见证。不过飞控是aq50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真想过这个问题,但觉得螺旋桨会打到伞绳,难度较高,呵呵

不会的
伞包装在肚子上
电机全部停转后开伞

网友C:
桨飞着飞着容易断,是个很离奇的事情,淘宝2快多的桨也不容易断,估计多花几毛钱的料,就根本不会断了。直升机这么大的负载,断桨也非常罕见。 虽然说6桨如果断了一个,多半还是可以飞的,但是DJI设计出来的东西实在不是用来解决这种不极端负责任的态度造成的问题的。中 国的东西被人家看扁了,都是这种态度搞出来了,DJI背着“中 国制造”这个名头,需要多花好几倍的努力,才能在国际市场得到承认,所以对这种态度和东西恨得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桨飞着飞着容易断,是个很离奇的事情,淘宝2快多的桨也不容易断,估计多花几毛钱的料,就根本不会断了。直升机这么大的负载,断桨也非常罕见。 虽然说6桨如果断了一个,多半还是可以飞的,但是DJI设计出来的东西实在 ...

DJI完全可以开设一个为特殊要求客户服务的部门 只要客户肯花钱就没必要拒绝嘛 我相信在技术方面是没有什么可以难倒大疆的

网友:
我曾经玩过aq,一个桨飞了,四轴却顺利降落,没有侧翻,希望悟空可以做的更好

网友:
你的只能用奇迹来形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桨飞着飞着容易断,是个很离奇的事情,淘宝2快多的桨也不容易断,估计多花几毛钱的料,就根本不会断了。直升机这么大的负载,断桨也非常罕见。 虽然说6桨如果断了一个,多半还是可以飞的,但是DJI设计出来的东西实在 ...

这话说得极不负责任!!!飞行器在空中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断桨只是其中之一,有可能空中碰撞,有可能电路\电机故障等等,这时候如果利用剩余的动力安全降落,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如果有这个功能,我把它排在所有功能之前,作为飞行器最重要的功能,没有之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话说得极不负责任!!!飞行器在空中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断桨只是其中之一,有可能空中碰撞,有可能电路\电机故障等等,这时候如果利用剩余的动力安全降落,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如果有这个功能,我把它排在所有功能之前, ...

所有功能之前???这是模型,不是载人的!按你的意思,还不如来个全自动躲避,什么都全自动,一个按键上去,叫模型自己表演还好一点!或者一句口令,模型全自动起飞,还可以去帮你买点菜,打点酱油回来,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有功能之前???这是模型,不是载人的!按你的意思,还不如来个全自动躲避,什么都全自动,一个按键上去,叫模型自己表演还好一点!或者一句口令,模型全自动起飞,还可以去帮你买点菜,打点酱油回来,哈哈

这个打酱油功能应该是基础功能,而这个功能你可以关掉,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话说得极不负责任!!!飞行器在空中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断桨只是其中之一,有可能空中碰撞,有可能电路\电机故障等等,这时候如果利用剩余的动力安全降落,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如果有这个功能,我把它排在所有功能之前, ...

你这样说话也真的极无聊。
飞控只是一个控制器,不是万能器。
玩固定翼见过松浆,断机翼,电调坏了,油鸡熄火,那可不可以让
接收机厂家把这些问题都让接收机或者遥控来处理?然后安全降落!
爆浆怪谁,怪自己买了山寨货,没检查好。
电机坏了怪谁,找电机厂家。

网友:
我估计DJI自己出的电调能支持这个功能,出现异常就自己灵活处理,需要有信号返回给飞控,一般商品电调改不了吧

网友:
鸭梨好大啊!大家对我们真实蛮多期待!有压力,也有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