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端面铣刀设计

楼主(2011-09-21):
准备D个端面铣刀,看到不同铣床端面铣能力有大有小,功率越大端面铣能力越大,请教高手这个之间函数关系

电机功率、主轴转速、端面铣刀直径,刀头前角,被铣材料硬度,给进量之间有确切函数关系吗

我是100瓦小电机,干6061铝,2000主轴,主要是推算出铣刀合适的端面直径,太大了害怕输出扭矩不够

或者有经验的兄弟给个定性范围。如果用3个圆钢棒磨出刀头插圆盘上,最小也只能做到10mm

    ||
    ||
-|--|--|-

如果太大,考虑做到6mm,用废钻头柄直接磨出X型两刃尖齿,这样端面铣能力大约在5mm,这个方案能有效提高力矩,但是很花时间,磨刀虽然可行,但是这个X刀口是个精细活,可能出废品,上面的方案可靠可行。

=====X

欢迎高手指点

网友:
侧刃 没有后角 不行吧

网友:
100W做铣动力好像太小。这东西别搞得那么理论,自己试下最好。扭矩不够就改变传速比。影响的因素很多不止是动力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