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1-09-21):
我有一块3S
电池
不知什么原因在充电后三个电池显视的V不一样,其中两个是4.2的,但有一个是3.85,本以为是电池坏了,但放电后其中两上是3.8,另一个3.5,再冲结果是一样其中两个是4.2另一个3.85,请教下这电池还有救不,大家救下我吧

网友A:
用什么东西测得,充电器有没有问题?

楼主:
用电池报警器测的,充电器是301来的,问题是现在可以充得进也可以放电,就是不平衡

网友B:
万能表测测看啊,我只相信万能表,虽然不准

网友C:
5位半的表才准!

网友D:
不一定是电池的问题,可能是充电器的问题,换一块电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别用那充电器了,没平衡功能,用的越多,电池电压差越大,至少B6,电池有一节也可能挂了

网友F:
先用万能充把 那一片电芯充起来 放24小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