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老鸟们!水冷不理想的情况下,加装什么样的泵好?

楼主(2011-09-21):
我在网上找到两种水泵,一种是电泵,一种是叫负压水泵。请问下大家,哪种比较好?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后一种好!

网友B:
什么样的船?要想跑的快还要冷却好,个人认为什么泵都不要装。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鸟们的指点,我用的是火 箭1300GB,26CCQJ发动机,冷却水进水方式是舵刀两个吸水口。

网友B:
可以加一个外挂进水口,水量大小可以根据需要来调节

楼主:
哦!谢谢老贾!外挂进水口怎么加呢?还有加在哪个位置?要哪些配件?非常感谢!

网友C:
买个汽车刮雨器喷水水泵吧 十几元钱 12V电压

楼主:
谢谢老鸟!我再请教一个问题,QJ26CC发动机,加一个离合器发动机会不会受影响,加哪种品牌的好?:loveliness:

网友D:
离合器可以加
不过新手玩船大部分熄火的缘故是船的怠速太低,由于水的阻力大
船入水后很快带不动浆熄火,需要仔细观看一下比赛船模入水的速度,都是很快的
我建议开到油门的一半入水
刮水嘴在劲霸模型超市有卖的 25一只

楼主:
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上的老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