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个火狐200

楼主(2011-09-21):
安装的时候根据论坛上的安装贴,先大概都拼凑了起来看看蛮精致,在调十字盘的时候,发现如果舵机放在中立位,舵臂水平安装。三个舵机的连杆 长度根本不能调整到0度浆距。然后淘宝搜配件,找到怪味豆,买了点易损件,然后说是可以送加长的连杆,飞机还不是他这里买的。。。

网友:
据说试飞前不要拍照

楼主:
啥说法。。。遗照么???

网友A:
由于火狐200是在EP100的基础上改的,尺寸配合偏差较大
楼主加长舵机连杆会造成十字盘导板行程不够,
正确的方法是让向位器程"X"状态,
完美的方法是同时加长L形连杆和主旋翼固定座的定位插梢

网友B:
为什么不买AS90MG? AS90BB炸鸡容易扫一二级齿

网友:
不错的练习机

网友:
我飞前不但拍过照 还拍了视频 怎么没炸呢?

网友:
至于AS90BB应该没有问题, 火狐200老版为了控制整机重量使用4.3克舵机,也很少因为炸鸡扫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火狐200是在EP100的基础上改的,尺寸配合偏差较大
楼主加长舵机连杆会造成十字盘导板行程不够,
正确的方法是让向位器程"X"状态,
完美的方法是同时加长L形连杆和主旋翼固定座的定位插梢

能说的再明白点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买AS90MG? AS90BB炸鸡容易扫一二级齿

为了减重啊 ,现在我都弄得要255g了。。。

网友:
楼主的十字盘调的不错!

网友:
LZ 连杆不够长就都拧短点,舵机臂稍翘点也没什么,别太认真中点位,这东西不是用来飞3D的。

楼主:
主要是升降舵机的舵臂都碰到十字盘导板了。。。

网友:
这个飞机还是不要飞3D的好。零件太软,不适合暴力飞行。
前段时间装过一架,飞得还可以,另外还找了个苍蝇头的罩子装上去,蛮可爱的。(淘宝上有卖的,大黄蜂的头罩,十几块钱的事情)不过摔不得,我摔了一次,就怎么也调不好了。。。。。

网友:
这是个垃机

网友:
   我也在玩EP200,不过我的球头是金属的。 零件一部分是EP255的。 其实这架飞机调好了还是很好飞的,3D当然不行,因为材料太软。飞个悬停航线没问题的。 我平时飞都不带头罩的。裸奔

网友(2011-10-29):
这个飞机还是满不错的 现在秒杀,时间1天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496569589   70元   最便宜,最耐飞的200入门电直

网友C:
绝对的垃圾中的战斗机!炸一次就粉碎

网友D:
楼主的十字盘调的不错

网友E:
塑料的 还是算了吧

网友F:
觉得这个 很不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