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步轮,

楼主(2011-09-21):
请教下图同步轮型号?
所测数据可能有误差,因为量取时不太好量。
求行家能报个型号,比如 "XL、 S、 M 、T2.5 ……" 等。
本以为节距约2.5mm,就认为T2.5的同步轮,结果齿形比较看上去不对,齿大,间隔小。

网友A:
估计是XXL超轻型梯形同步带轮,问一下带轮槽深度是不是0.8mm左右

楼主:
是的,估计0.8mm差不多。
谢谢提供线索,我去再查查。

楼主:
后来测量了下直径, 算到节距是 2.7mm。不知道咋弄了,到底是什么同步轮型号啊?

网友B:
似乎是m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