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伺服主轴为什么转速很低(最新情况:已解决,看回复)?

楼主(2011-09-21):
改数控小车,用过三相交流电机加变频器做主轴电机,结果不知是设置不得当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要不到自己想要的速度,后来换了步进电机,但是步进太容易失步不了高速,现在搞个伺服电机回来做主轴,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设置都是慢慢转,把它改成X或Y轴可以高速转起来但是一转,MACH3界面的紧急复位开关就会一闪一闪,自己断开了。

如果有哪位高手知道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
你的不是伺服吧?有没有驱动呢?看下照片

网友:
也不说说伺服的参数等情况别人想帮你都帮不了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买个单相电机变速不就行了,整那些花里胡哨的没用

网友:
参数和电机的额定速度 都有关系

网友:
当然没有调整好

楼主:
呵呵,今天折腾了一个下午,电机开始可以使用啦。具体设置如下:1.没有使用闭环控制,使用这个以后速度可以对的上预订的速度,但是要等他和预订速度一样,时间非常长速度越低速度爬升越慢,可以用龟速来形容

2.电机调整这里脉冲数是设的1000,本来这个伺服驱动编码器是2500线的乘以4倍频,就是10000线,直接在脉冲里面设置10000的话,最高速度只有600转,前提还是我的内核速度调到最高100KHz,后来是在驱动器上面设置了电子齿轮设成1:10,也就是MACH3输出1000个脉冲,驱动器就会使电机旋转一圈

3.皮带轮设置也试了好多,最高速度高了,主轴速度和实际速度会出现偏差,低了也会,具体见下图
设置为2000转时:

各档速度:

设置为3000转就正常了,具体原因不明。

还有就是电脑的使用严重影响主轴转速,打开网页上Q,截图时,主轴转速都会出现明显波动。

楼主:
晕,速度刚好被遮了2000转时:设定100转,实际150。设定200转,实际300。设定300转,实际450.依此类推3000转就对的上了:300就300,500就500,800就800

网友:
可以设置电子齿轮,我试过一脉冲一转,慢时电机一跳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