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的配件谁有?

楼主(2011-09-21):
谁有这些摇杆上蓝色的压条,送我一副,我的都老化断掉了。。。

网友:
我的也是,很头疼。在网上查了查,似乎没有维修的地方。

网友(2011-11-07):
回复 楼主:

被逼得没办法,自己修好了!在论坛里搜了一下修遥控模型的,发了邮件,没有回音。给三和上海办事处打电话,根本没人接。FUCK!以后可不能买这种公司的产品。
教你一个方法:找一根直径3公分左右的尼龙棒,切成4毫米厚的小圆片,再把坏了的零件比在圆片上,画出样子,然后把圆片夹在台钳上,用小钢锯锯出大致样子,再用雕刻刀修出最终成品。做得时候一定要小心。切下的尺寸不要太大,一点一点切,小心不要伤到手哦!求人不如求己,记住这句话!

网友(2011-12-12):
可惜国内 少人用 配件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