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通1.2g 1.5w的图传传输视频的最大分辨率多少

楼主(2011-09-21):
按道理来说图传应该有带宽的。就是说传输的数据量有限,那么如果高清的视频输入,接受机输出的还会是高清吗?假设我1080P的视频输入,经过图传后还能是1080P不。求解释。究竟分辨率能达多少。

网友A:
av信号也不可以1080P吧 至少要色差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信号也不可以1080P吧 至少要色差线吧
那数据传输速率大概怎样呢

网友:
模拟信号搞不清楚

网友B:
图传虽然用的是高频的数字信号,但前端采集,后端解码显示都是用的模拟信号,所以图传还是模拟设备,而且带宽太低,分辨率最超不过600线的。

    现在一般FPV用的图传还都是同轴视频输入、输出,单就接口来说就不可能实现高清图像的传输。
    模拟信号中同轴视频输出与S端子对应VCD分辨(352*288)与DVD分辨率(704*576),色差(VGA)才能实现720P到1080P的分辨率。
    模拟信号中色差的无线传输已经有了近距离的设备,佳的美的一款产品,但功率太小无法用在FPV上,而且带色差输出的摄像机也不好找啊!
    如果要实现高清数字信号远距离传输,现阶段是没有好的办法的,高清的数字信号带宽太大,远距离传输成本太高,短期内不可能实现民用化。

网友C:
楼上忽悠啦 是720x57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传虽然用的是高频的数字信号,但前端采集,后端解码显示都是用的模拟信号,所以图传还是模拟设备,而且带宽太低,分辨率最超不过600线的。

    现在一般FPV用的图传还都是同轴视频输入、输出,单就接口来说就不 ...

同轴电缆上400线还是小case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图传虽然用的是高频的数字信号,但前端采集,后端解码显示都是用的模拟信号,所以图传还是模拟设备,而且带宽太低,分辨率最超不过600线的。 现在一般FPV用的图传还都是同轴视频输入、输出,单就接口来说就不 ...

高清的微波传输设备已经有了(指小型的),能进行高清直播,不过价格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清的微波传输设备已经有了(指小型的),能进行高清直播,不过价格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

现在一斤香菜15元了,今天天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忽悠啦 是720x576

 不好意思,记错了。
搞监控的,VCD是CIF格式,DVD是4CIF,所以就直接352*2了

网友(2012-03-16):
回复 网友D:

我们公司在做你说的 不是民用的 高清微型无线视频传输器! 电视台实况转播或者军队用的!可以传1080P  拆掉散热壳加风扇散热  应该可以把质量控制在800G 左右!(原装是2.6KG) 卖个电视台是6位数!  出厂价格也不是那么不亲民!找我 可以拿出厂价!小五位数可以拿下……

网友:
不要指望回传信号的解析度,能到320线算是高级的。你就只当是取景器罢了。能看清飞行线路和指示就可以了。

网友(2019-07-26):
只有看将来5G的传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