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450配置请教!!

楼主(2011-09-21):
2011年7月入模至今快3个月了,丘比特V3能4面悬停很少炸机,在练自旋,想入450主要练习航线,以下几个问题请教高手:
1.飞越 450 Sport 与 PRO 选择?
2.想一次买齐装机零件一次搞定,是否有漏掉的东西?
3.控用 天地飞7 与 华科尔2801PRO 选择?
4.电机KV3800要用多少齿好,航线?
5.那些配件容易需要多备一些?

飞越450
1.天地飞7  600元
2.飞越 Tarot 450 PRO 空机版  580元
3.浩马特?HB2835H?KV3800?450暴力3D 无刷电机 含12T齿轮+香蕉头  90元
4.好盈Pentium(飞腾)-40A 无刷电调 450级暴力  138元
5.飞越 Tarot GY650 陀螺仪  215元
6.恒吉?MD933?全金属齿轮?倾斜盘数码舵机*3个  188元
7.450电直数字Goteck GS9257 空心杯锁尾舵机  65元
8.花锂电池11.1V 20C 2200MA*2个  210元
小计:2086元

其他配件
1.450飞机练习架
2.冰人出品 450 SPORT 螺丝盒
3.飞越 螺丝胶(2瓶装) TL2013
4.飞越 450.500 水平安放座/蓝 TL2252-01
5.飞越 Tarot 450 桨平衡器(3mm) TL10289
6.飞越 Tarot 450高硬度双色主旋翼固定架/蓝黑TL1181-00
7.飞越 Tarot 尼龙扎带/15根装 TL2333
8.硅胶线JST插头(公/母一对装) TL2314
小计:150元

工具
1.螺距尺  10元
2.内六角螺丝刀套装  50元
3.白钢新款球头钳/黄 TL10338-04  24元
4.B6充电器,已经买了
5.450直升机加固加大铝箱  150元
小计:234元

备品
1.玻纤头罩
2.一体化脚架
3.325黑白花纹玻纤桨
4.尾管
5.尾桨
6.塔罗450新款大齿盘
7.高精度主轴
8.新款3MM外丝横轴 三条装 含铝垫圈
9.不锈钢平衡杆 TL1184(2根装)
10.
......
小计:200元

合计:2670元,真是一笔不少的开支。

以上,感谢各位模友,谢谢!!

网友:
1.还是选Sport吧。好装好修。
2.一次买齐不太容易。螺丝胶和主旋翼固定架在空机版里都有的/
3.我有天7和2801,2801的手感要好不少,我基本不用天7了。用2801的话,建议买8节镍氢充电电池,锂控电容量小且容易过放。
4.12齿即可。
5.2桨和3轴。

建议用木桨,炸机损失小。
外丝横轴是必须的,可以避免射桨。

网友:
看来楼主已经了解的比较全面了,上SPORT吧,好修啊!

网友:
最好还是配13T齿轮

网友:
外丝横轴要连轴承改件一套买只买横轴装不上的.3.飞越 螺丝胶\主旋翼固定架都是空机包含的不用另外买,螺丝胶1支够你装好多台机了.陀螺仪很小坏的用300在论坛收个780\750 以后可以一直用.GS9257很看RP买过2只 1只200多起落才挂1只飞了几个起落就坏电机了 花牌的 25C电池也是105元~不用买20C的 25C蓝标那种质量比20C灰标的好用了快60起落都没肥.

网友:
还有你的工具套 1.5的内6角只有1把~拆尾管和内丝横轴需要用到2把的,要另外买把,如果改外丝要买2把套筒来装拆. SPORT的话只有2个2.0(马达)和2个2.5(大浆夹)的螺丝 3.0直接没用 还不如另外买把换头的专门对付这4个螺丝=3= 坚持PRO的话冰人螺丝侧板好像都是2.0的?2.0螺丝刀要买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很详细的说明!!
原本看中PRO但考虑到修机、成本(目前技术不好)还在犹豫中SPORT
天地飞7 与 华科尔2801PRO  功能、调机上有什么差别?考虑后续的费用那个经济?
电池决定用25C蓝标那种
那些需要改冰人
1.PRO
2.SPORT
感谢!!!:loveliness:

网友:
基本换掉螺丝就好,其它没什么必要

网友:
有钱人啊!我的入门第一架才50元的二手。

楼主:
不是兄弟有米,只因中毒太深没有办法都是挤出来的,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很详细的说明!!
原本看中PRO但考虑到修机、成本(目前技术不好)还在犹豫中SPORT
天地飞7 与 华科尔2801PRO  功能、调机上有什么差别?考虑后续的费用那个经济?
电池决定用25C蓝标那种
那些需要改 ...

建议SPORT,控天7,至于冰人改装,就改个外丝横轴就行了

楼主:
最后还是锁定飞越 450 PRO + 天7 抵挡不住它的诱惑!!!
电机请教KV3900比KV3800更耗电是吗?如果只飞航线KV3500/3650/3800/3900上那个?还有就是用那个电机好:
朗宇S2215 KV3800
浩马特 HB2835H KV3800
花牌 KV3900
配12T齿轮,谢谢!!!

网友(2011-12-16):
楼主确定下来了吗

网友:
留名  准备配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