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点作品大家给指点下---龙凤、断刀、失败作品

楼主(2011-09-21):
龙凤未雕完,雕完要8小时,郁闷,应该是刀的间距设置得太小了

试雕1.5mm铝板断掉的刀

还有个2MM的平底刀雕的失败零件.为什么这么多毛齿啊.用2mm的铣刀也是这样的,郁闷啊,请指点一下啊.
打整一下零件

楼主:
龙凤

龙凤

楼主:
断刀

断刀

楼主:
打整后的零件

零件下边中间的部分不是这次铣的,是以前的

网友:
主轴转速慢、同心度差、F值太快、下刀太大、机器强度差造成震动都会造成断刀。铣铝要注意铣刀刀刃的角度,角度不对铣出来的东西就很难看。

楼主:
看来得把38电机换了
现在下刀0.1MM

网友:
浮雕如果不断刀,也算是个精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龙凤
纤维那么粗的木料,能雕的那么细腻。

网友:
龙凤雕的真不错,雕铝的话感觉还是跟刀的关系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纤维那么粗的木料,能雕的那么细腻。

这个细腻是以时间做代价的,间距调得很小

雕铝应该是刀和主轴电机有极大的关系.主要是不想浪费材料.用的2.0MM的刀.如果是4MM的刀就不会断了

网友:
6061铝板,下刀0.2mm、走刀5mm/秒,主轴转速8000,2mm普通双刃螺旋铣刀。我加工的参数你可以参考参考,6061铝板比较硬毛刺少,有时感觉刀子不快了走刀降到4mm/秒。(新手数据仅供参考,断刀表找我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