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食者”物体跟踪算法,来个高手移植到单片机上

楼主(2011-09-21):
http://www.tudou.com/v/lQ3hPWFSefw==.html

这是一套开源的opentld系统。看哪个可以把这个利用到航模上。。。比如航拍的图像稳定技术。。。用来稳定的跟踪地面目标。
以上为演示视频。
源码以及下 载地址:
http://info.ee.surrey.ac.uk/Personal/Z.Kalal/tld.html
本人下 载demo后试用发现,跟踪相当强大,支持xyz三轴空间定位。用作画面稳定系统也在开源系统中无疑是较强的。

网友:
真不错,如果航拍时可以和云台结合就好了,可以锁定目标

网友:
强大啊 真是不得了 可以做制导**了...

强大啊 真是不得了 可以做制导**了...

网友:
空中凝视目标 军用无人机的基本功能

网友:
:loveliness: 估计要能支持旋转检测才能用于模型

网友:
标题

学习一下,越来越专业了

网友:
这个东西用在长时间曝光天文拍摄上是最好的了,自动跟踪系统。

网友:
二值化后(文字识别里用)
这个应该不复杂吧?

网友:
可以在地面用来跟踪被拍摄的航模。或用在地面跟踪天线上。

网友:
需要酷睿2处理器。。。

网友:
这个用处很大啊,四轴飞碟室内导航。

网友:
牛逼了。。。。图像制导

网友:
在中 国没有办不了的事

网友:
赶紧出个成品啊,航拍很强大

网友:
我的FZ35相机里也有这个功能 不知道怎么才能发挥出来

网友:
这个软件确实不错。

我推测它的原理和光电鼠标差不多。
你选定区域后,它提取一些特征点,然后把摄像头送来的每一帧图片和特征点对比。对比当然不需要用整个图面去比对,因为按物体运动的原理,这个选定区域有极大可能会出现在上一帧图片附近的位置。比对先从上一帧的位置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搜索,直到捕捉到类似的图像为止。这样可以大大减小运算量。

有的时候会发生跳帧情况(比如选定区域移动到障碍物后面或者移出画面),所以这个软件应该有记忆功能。也就是对比图像有两个源——最初选定的画面和最后一次有效的画面变化。

这个支持图像缩放。旋转检测并不复杂,但需要较高的实时运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