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的电压为什么跟变频同步呢?

楼主(2011-09-21):
变频器输出的电压.频率小的时候,电压小.频率高的时候.电压高..

这是为什么呢...不是说三相异步电机是靠频率来调的吗?现在感觉是电压高低来调速了...

测试了台达和台安的.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这样可恒功率驱动电机。频率低时电机感抗小,电流大,相应减小电压,反之则反。

网友:
为了保证马达主磁通不变,不然低速时马达就磁饱和了.

网友:
有些变频器还可以设置转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