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改无副翼能不能用原来的大桨夹?

楼主(2011-09-21):
用原来的大桨夹,把大桨夹球头换了行不?

网友:
什么舵机,小舵机会吃紧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不行。。。无副翼力臂长。。有副翼的不行。

网友:
可以 但是飞行极限会降低,另外对小舵机的电机是个挑战,建议上标准舵机

网友:
呃 ,lz好像只说大桨夹而已

网友:
不建议'结构不合理'舵机吃不消的'而且会几何级放大虚位

楼主:
无副的不是一样的么?只是加长球头吧!

网友:
不是'我刚升级'球头与奖夹距离差太多

网友:
建议不要使用,又不差这几块钱,要是炸鸡的话,后果不是这点钱可以拟补回的

网友:
很精致,很有想法啊。人才人才

网友:
无副翼不仅仅是球头变长了,大桨夹的摇臂也变长了~如果用有副翼的桨夹,舵机就会加大角度才能达到相应的螺距~舵机可能会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