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能拆开搬运吗

楼主(2011-09-21):
正序浏览
想买台2手线切割 车库后有个小房间 门是80CM宽 机器能拆开搬进去吗

网友A:
拆销子?那个不能动,也没有必要动,不要害人

网友B:
如果有定位销钉就拆,如果没有,自己先打销钉,装回去时能保证精度。

网友C:
只要能保证拆了重装不剩零件就拆了吧。。。。

网友D:
最碍事的应该是底盘了,整个一块铸件!你把它竖起来搬进去?小心啊!贼重!

网友E:
只是拆工作台吧,应该没问题,注意下导轨位置,安装的时候仔细点。

网友F:
你知道装回去的什么都可以拆

网友G:
要拆就拆门

网友A:
线切割最好拆了,只要把上面那个工作台的丝杠螺母螺丝拆掉,线剪断就可以了,一般都是那种圆柱滚子,放上去的

网友H:
别拆.要拆就拆门吧

网友I:
拆容易装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