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开机自动录像的问题

楼主(2011-09-21):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
按任何键都无法停下 只能关机
也进入不了设定画面
不懂如何调整

网友:
 没遇到过啊?

网友:
我的俩个GOPRO都没遇到过你说的现象。

楼主:
看来还是我比较能折腾啊

网友:
额 我的也有同样问题

不过我的是插上视频线后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插上视频线插头就只有前面的开关机,自动录像,其他的都没反映。拔掉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楼主是不是可能插孔出现了我这样的情况。我还另外一台就是只录20秒后自动关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设置里的第一个选项,改为OFF试一下,好像是ono,改为onf

网友A:
在淘宝上看到的

设置:开机,按三次电源按钮,直到液晶屏出现“SET”,然后按一下快门键,进入第一个设置选项,onO(One Button Mode),我不知道这个“一钮模式?”选项啥意思,最好设置成onF,不然很麻烦,我不详述,不信你试试;连续按五次电源按钮,直到出现LFO(或LFF)字样,进入“Video Live Feed(ON/OFF)”选项,把它设成LFO(即Video Live Feed ON),就可以把GoproHD当摄像头了,一边录一边输出了。

网友(2012-09-20):
引用 网友A:
设置:开机,按三次电源按钮,直到液晶屏出现“SET”,然后按一下快门键,进入第一个设置选项,onO(One But ...

你好,请问下,我的gopro不知道为什么开机的时候,按3下电源钮都进不了set模式,进入拍照模式下再按电源键就没有反应了,拍照模式图标在一直闪,请问我如何办,谢谢了

网友:
你使用了“一键模式”这是GOPRO的功能之一,改为OFF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