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KK飞控求助,烧写不了固件

楼主(2011-09-21):
我买的飞控是成品白板,理论是不用烧熔丝就可以写固件的,
但是我用kkMulticopterFlashTool 0.32写固件的时候提示
Error during setting the fuses.
Flashing of firmware aborted

用progisp172写固件的时候提示"进入编程模式错误,请检查编程器与目标板的连线是否正确"

到底是哪部分错了呢?烧写器和飞控都是买的成品,理论上连线是不可能错误的,而且我也检查了没有虚焊之类的问题

不理解了...求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检查USBASP的烧写引脚功能是否一一对应M168的烧写引脚功能;检查烧写时USBASP是否已向目标板供电;检查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的现象;检查你的USBASP驱动是否正常;检查你的电脑USB口供电是否正常。
以上确认没问题,那么你的M168可能因为你的错误操作或未知原因导致其锁死了。有条件的拆下来用高压编程器解锁;没条件的再买一片M168焊上去吧

楼主:
谢谢楼上,估计应该是锁死了,只有买一片来换上了

网友:
USBASP编程口的引脚排列方式至少有6种,不一定和KK是对应的。

网友(2012-08-30):
我的问题和楼主一样,等待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