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向轴承润滑的问题

楼主(2011-09-21):
以前450一直是不上润滑油,但是这几天发现轴承有生锈的痕迹,赶紧去五金市场买轴承润滑油,35大元买了桶据说是进口的高温甘油,除了塑料里的轴承把所有轴承都上了油,包括单向轴承,试飞后就连困扰我多时的尾巴抽筋都好了,780陀螺家DS520锁尾钢钢的 今天本地一模友说上了油以后轴套会脱落,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是真的么?还有450上用高温甘油对机器有损伤么?在线等解答 机器是飞跃450SOPRT,65MG斜盘,35X410M动力DR721接收

网友A:
无视。。实用就是硬道理。。

楼主:
主要是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出去试飞,只能在室内做些简单的航线和四面悬停,不能试出真正效果,时间啊~~~~~哎~~~~

网友B:
单项轴承密封的好'可以上'其他暴露的没有必要容易粘灰'磨损的快'建议你经常擦拭尽量不要粘灰

网友C:
我尾轴主轴都上,很顺滑的说,尾轴不上有时候阻滞,憋舵会导致尾舵电机损坏

网友D:
没必要上油。都是密封的。再说轴承也便宜,坏了就换。

网友E:
单向轴承的转速很低的,才两三千转,只要不会腐蚀塑料的油都行~

网友F:
我就是用无名社的那种黄黄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油来涂,感觉也挺好

网友G:
齿轮我用无名社的固体润滑油,轴承我用无名社的高速轴承油,有点绿绿的那种

网友H:
我用这个轴承用锂基脂,量要掌握在平封弹子就可,用得还好。尾轴、主轴加缝纫机油,擦净原油膜再涂微量,感到轻滑。

网友I:
雷虎有出单向轴承专用的润滑油。

网友J:
我用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