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今天刚出的悟空-M的3.4新版本

楼主(2011-09-21):
想问一下今天刚出的悟空-M的3.4新版本与前几天的3.2版本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修改了电压监视方面的一个地方,对使用没有影响,您放心升级好了.

网友B:
请问具体修改了哪个地方?达到什么更好的效果?谢谢

网友C:
应该是配合电源模块做了修改~

网友A:
上一个版本电压校准那里输入0会导致主控工作异常.新版本修复了这个问题.

网友D:
 ,DJI就是速度快,我可能是第一个犯错的,感谢前天晚上赵工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