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要订一套MK okto XL了 有个棘手的问题请教砖家

楼主(2011-09-22):
okto XL 能直接用吗?
Futaba 10CG

官网上自己的专用控有跟10CG比哪个更好呢?

用在这个okto XL上

望有经验的朋友解答谢谢啦

网友:
买一个ppm解码板。淘宝有卖。德国人网站也有。

楼主:
是这个吗? 他跟谁连接呢?

网友A:
买套件里面是不带gps,导航板,电子罗盘的。要另外卖。别搞错。还有相机吊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套件里面是不带gps,导航板,电子罗盘的。要另外卖。别搞错。还有相机吊架。

嗯一定注意,我看你优酷里的mk飞行他们飞的那么稳主要是靠云台吗?我这次买的马达是3638最大力的那款,应该很稳了吧?

哈哈还有这个桨Graupner E-Prop 11x5,会比EPP1245的升力高吗?也不贵5欧元,就是中心孔是8mm,3638的轴是4mm的咋办?

网友:
过关要给1/5来喂狗的  楼主有办法不交吗

楼主:
没啥主意,走一步看一步,是不是过海关也看运气没准不查

网友:
有钱收肯定查你 如果你的东东是1W rmb 那它们就会强抢你2000 rmb

楼主:
问题是过来的都是零件,他怎么知道多少钱呢?

网友:
卖方在上面有贴价钱的  你试试叫卖方把价钱贴低几十倍 看看行不

楼主:
625 625 你过关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网友:
这个办法没试过
另外的办法就是: 如果香港澳门有熟人  收件地址写那里 收到后叫他们带过来

网友A:
不要考虑过关问题。德国人做事比较死板不会给你把东西价钱填低的。之前和他们沟通过。一般不会交。除非你RP太差了。稳不稳看你调试的技术。这个没办法知道。不过看老外放的视频是够稳。

楼主:
hai
引用 网友A:
不要考虑过关问题。德国人做事比较死板不会给你把东西价钱填低的。之前和他们沟通过。一般不会交。除非你RP太差了。稳不稳看你调试的技术。这个没办法知道。不过看老外放的视频是够稳。

那mk的调试软件是买机器时候给的吧? 有mac版本的吗?还是只能用windows呢?

网友:
他们网站下 载有的。win用。

楼主:
谢谢625大师! 给了我很多帮助!

因为是新手所以问题很多还望谅解!谢谢啦!

网友B:
现在还买原版MK,估计脑子不好使 还有那个随便就能山寨出来的机架

网友:
机架可以不用买,就买电子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买原版MK,估计脑子不好使 还有那个随便就能山寨出来的机架

现在那个山寨的机器,安全负载能达到2000g??

能保证电路系统完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