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九鹰260倒飞!

楼主(2011-09-22):
我的其他改造......
DIY之—九鹰260a完美金属平衡杆!有测试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9752&extra=page%3D1
DIY之—九鹰260a完美金属起落架!有测试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9746&extra=page%3D1
DIY之—九鹰260a完美PVC头罩!有测试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9369&extra=page%3D1
DIY之—九鹰260a尾
电机
修复记!有测试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0450&extra=page%3D4

网友A:
玩的开心就好,支持

网友B:
完全同意!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C:
这样练习,靠谱!

网友D:
正好手上有备用的210大桨,一会试试看能不能装上去

网友D:
刚才拆开简单的比划了一下,两个桨根部份不太一样,修改的部份比较大,没敢下手,呵呵,不过光从角度上看还是可行的

网友E:
260A也是我第一架入魔的直机,可早就停飞了,看来也要拿出来瞧瞧了

网友F:
没260A的飘过

网友G:
LZ退魔了真是一大遗憾啊

网友H:
说的很详细,也很有道理。
至于倒飞260我倒是有个更好的设想……
既然260是很多人入门的功勋机,应该充分发挥起来,继续成为3D倒飞的功勋机。6通要翻过来容易,直接打副翼就能翻了。关键是翻过来后的悬停条件反射跟正飞是完全相反。那么能不能用倒飞的260来做这个练习呢?成本会低很多。

网友I:
有创意,我也想试一下。

网友J: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很喜欢260

网友K:
260控的手感和标准空差别比较大

网友L:
把主电机和尾电机反插,大浆反装,不就行了!

网友M:
确实挺简单的看这个早就有了:
华科尔4号机倒飞改装方法
先看段视频吧:

看完了视频想知道是如何改制的吗?方法如下:

1、
个主桨叶取下来反装
2、
主马达正负极性反接,使得马达反转,但是必须要把马达顶端线路板上的一个二极管取掉不用,否则通电就会烧41电子板
3、
1板上下反颠倒安装,这是陀螺仪需要反向
4、
整体尾部上下翻转180
5、
平衡杆的2个副翼片反转180
6、
发射机背面自上往下数第三个开关拨动到对面,使得油门杆反向,模仿螺距(PITCH)反向
7、
完成后,一切手法就是如同倒飞直升机的手法一样,只是油门杆平时在上端,越往下转速越高产生升力
8、
副翼操作如同正飞一样,不变;升降和尾巴控制是和原来正飞相反了
9、
由于无法正过来飞行,倒飞降落会是一个问题,但是由于该机没有复杂的螺距控制结构,桨距是固定的,一般碰撞较难损坏零部件,只要慢慢推油门到顶,马达停转机体会慢慢降落地面倒地停止转动,但是如果胆大心细技术高的,是很容是实现手接机机的
10、
如安装倒飞训练架,再进行飞行练习就更加容易了

别说4通道可以倒飞了,连三通道的玩具都是可以倒飞滴:
这款小三通道直升机与其它品种的小三通直升机的最大特别之处,这款小直升机可以在把上下AB桨叶互相调换,同时再把桨叶反过来安装,如下图所示,就可以实现有趣的倒飞飞行,不是市场所有的同样的双桨都可以这样做到的哦!不信你在市场买个试试就知道了!

市面上仅有少数的品种可以实现把AB桨上下反装并且凹面向上,让每个拥有它的人就可以轻易实现高档直升机和高手才能够实现的3D倒飞!以下是有一款可以倒飞的小三通视频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M:
确实挺简单的看这个早就有了:
华科尔4号机倒飞改装方法

先看段视频吧:http://www.planemodel.com/rm/new4-3d.swf
http://www.planemodel.com/rm/4ch3d.swf看完了视频想知道是如何改制的吗?方法如下:
1、
...

请楼上注意看一下我的贴子所说的意思!我已经很明确的说了与双桨飞机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把主电机和尾电机反插,大浆反装,不就行了!

请楼上注意看一下我的贴子所说的意思!我已经很明确的说了与双桨飞机的不同!

网友M:
我说的是4通道单桨的改装方法,后面才是共轴双桨的。

网友N:
我认为260反接电机电源跟反接桨是可以实现的,楼主说反接后锁尾也都反了,那把锁尾的电机安装方向反一下,不是正好较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说的是4通道单桨的改装方法,后面才是共轴双桨的。

  是我没看清 把主板倒装 使陀螺仪也就倒装了 这个方法真的是很简单!但260没法倒装主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认为260反接电机电源跟反接桨是可以实现的,楼主说反接后锁尾也都反了,那把锁尾的电机安装方向反一下,不是正好较正了吗

不是方向的问题 是陀螺仪的问题 请看楼上的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没看清 把主板倒装 使陀螺仪也就倒装了 这个方法真的是很简单!谢谢朋友的建议!

这样的“倒飞”不过是一架把旋翼装在下面的直机罢了,不改控的话谈不上练倒飞手感和倒飞的恐惧心理

网友O:
主板倒过来怎么装?只有我是要看了才明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主板倒过来怎么装?只有我是要看了才明白的吗。

  你是看明白了!看得很明白!对于260来说,是没办法倒装!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P:

网友G(2011-12-06):
今天试验了,LZ说的是对的,用原来的桨是不行的,大桨和尾桨转向不能变,需要换成反桨才可以,不然怎么也锁不住尾巴,各种组合我都试验了,嘿嘿
看样子260实现倒飞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啊

网友Q:
这个帖子真好,认真学习,请问你用的什么电池?是原厂的吗?电很足,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G:
感谢LZ的分析,事实证明LZ人见人爱,花见花开,退魔真是可惜了,你的分析无比正确~~~
今天折腾一天,260改倒飞小成,传送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6635

网友R:
楼主玩转260了,佩服呀

网友S:
尾电机也倒接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