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到~

楼主(2011-09-22):
4通迷你机,第一架,最大特点就是抗摔,适合我这样的新新手……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690c6f80-e4e2-11e0-a2ff-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争取早日上六通单浆

网友A:
应该是3通的吧

网友B:
4通?看图的话明显是3通,赶紧换成模型吧,不在同一个档次

网友C:
这是3通吧,难道哪里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机关?、

网友C:
不过3通也能入魔,我就是从3通开始的,欢迎啊

楼主:
看来我果然是新人中的新人……
这架迷你机可以上升/下降,左旋/右旋,前进/后退,左侧飞/右侧飞;
请教一下,4通还多些什么机动动作?
本人小白,还望大家不吝指导

楼主:
刚才又在网上查了下,4通可以侧飞,3通不行,
我觉得如果按这个标准,这个迷你机可以算4通吧

网友D:
如果主轴有倾斜盘,斜盘有两个舵机控制的就是4通,4通不是用尾电机控制前后的。3通由于没有倾斜盘,是用尾电机控制前后飞的。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现在明白了。
谢谢6楼及楼上各位,这两天找到点感觉了,唯一的感触是:耐摔真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