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感谢zwjafj帮修电调和舵机,随便发好盈40a和ztw30a的裸照对比

楼主(2011-09-22):
多谢多谢了

好下面上对比了... p.s.7932官网貌似写着24a...

生活在南京常觉得很迷茫...

网友:
最后一张是亮点

网友:
驱动ic是指什么,蓝色的中间那个不是么?

网友:
感觉ZTW的用量好足啊

网友:
那个好呢?那个能做水冷?

网友:
呵呵。。。内行看门道?
以我看,ZTW标称30A来说比较厚道。 而好盈的貌似用两块板子应该是双面板,是要降低成本?标称40A估计是以瞬时最大电流来的,在这个电流下工作不了多长时间!ZTW30A的是四层盲孔板,就是手机板子,这种方式成本要高很多,不信你问问去~~~~
em15:
关注我,我准备出些高性价比的电调!

网友:
下面的是ZTW 40A的裸照。。。虽说管子的数量与功率无关,但管子多了就分散了散热的面积,对散热有好处

楼主:
你这个40A的有驱动ic么? 来张正面呗。 这个40a用的mos管是比较便宜的sot-8封装,对ztw表示失望。。

网友:
ZTW30安我一次测试瞬间到过78A,还扛了两三秒,可能不准,售后很好,别人说好盈的电调比较爆,不知道怎么比较?

网友:
中特威一致性不行,四个个四轴用的,不太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