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实用涂装技法精编版附带实用小改造

楼主(2011-09-22):
1:16实用涂装技法精编版附带实用小改造

之前的涂装文章是问起天下前辈总结的,说实话要掌握其中的技巧还是需要一定时日来练习研究。对于一些像我一样上班族和精力有限的朋友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掌握这些技巧,往往会知难而退。我自己在总结问起天下前辈的技巧基础上,通过3台车的实践,总结了一套简单可行的涂装技巧,大致只需要48小时可以完成一台战车的旧化处理,虽说不能向高手们制作的那样精致,大概也能达到效果。
一、前期准备
材料:
油画颜料:炭黑、赭石和铁灰色各一只(足够制作2台车了),
画笔:普通平头油画笔1cm和5mm宽的足够了,5只足够了。
ZIPPO油:不要买真的,地摊夜市上假的多得是又便宜又好用。2瓶。
调色盘一个。
浅色纯棉内裤2条,剪成小方块。
自行车刹车钢缆2条。
电吹风、梅花改刀、美工刀、润滑油膏。反正要拆开车体,顺带可以做一些使用必须的小改造。
重要的,最重要的战车一台。
以上材料,除了战车,总成本不到100元,很容易买到。
二、动工
1、拆开战车车体。用梅花改刀分解车体,最好分解成炮塔上盖、炮塔下盖、车壳上盖、炮塔旋转齿轮圈、车底、履带6个部分,战车有配属的油桶钢盔、缆绳等,最好取下来。个别线路可能需要焊接下,比如遥控天线从车尾移植到炮塔上。无论你是钢波箱还是亚铅波箱或者塑料波箱,打上润滑油高保护。
2、确定底色
首先确定你的战车底色,原色也好还是先做迷彩也好,或者像我一样喜爱冬季泥灰色也好,先要把底色确定了。若要改变底色,有以下几种方式;
(1)模型漆手绘或自喷上色,无论单色还是迷彩需要做的厚重些,避免后期渍洗掉色。这个步骤会耽误一些时间和增加成本。
(2)普通自喷漆上色,淡喷!!淡淡的覆盖住底色就可以了,自喷漆不比模型漆。这个办法简单实用,但是缺点是颜色单一,不易制作迷彩。
以上步骤30分钟能完成,晾干需要1小时。期间可以改造炮塔齿轮圈,可以实现360度旋转。做法,用美工刀直接在齿轮盘上的缺口处切出3个小齿即可。优点简单实用,不花钱,缺点记得转了多少圈,就要回多少圈,免得里面电线缠绕的太紧拉断了。顺带还可以把遥控天线改到炮塔上,合适的位置钻个和天线座一样大的孔位,固定好。天线需要重新焊接下就行。
3、原色或者彩色底色的渍洗:
旧化调色。首先挤出炭黑、赭石2种油化颜料,刷牙时的牙膏量或者稍稍再少点,不要多,浪费。想金属感重点,赭石就适当多一点。然后加入ZIPPO油,1:5的比列,调成稀泥状。用笔刷搅拌均匀,然后涂刷于战车上,最好是分部位来处理,之前不是已经分解了车体吗,就一样一样的来做。
如,炮塔,全部均匀涂上配好的颜料后,用棉布开始顺着自然的正确方向一下下的,擦出水痕的效果。不要来回的擦。这个步骤需要耐心,很快你就会发现通过渍洗,旧化效果已经出来了,发动机舱盖排气管、炮口等位置可以淡淡擦下就可,本来这些位置就很脏。擦好后放在一边,继续渍洗下一个车体部分。
特别指出,针对履带,金属履带就不说了可以直接渍洗。塑料履带是黑色的,需要上金属色后在渍洗。模型漆里有专门的履带色,自喷漆的话,选舰灰色或者银色,淡淡喷。
整个的渍洗步骤完成可能要花去整个下午时间,所以要有耐心。渍洗好的部件,不易再用手去拿捏,油画颜料很难在短时间内凝结。正常情况需要10天,才能干透。但是既然是精编版,肯定就有快捷方式,电吹风上场。所有部件均匀吹30分钟,即使这样,战车仍然需要在干燥的环境中静置一个晚上,第二天在制作锈迹前,如果手摸仍然掉颜料的话,就需要电吹风再上场,所有部件均匀吹30分钟,直到不掉色为止。
目前,我们已经用完一天时间了,第二天开始了。
4、制作锈渍。
同样的用赭石油画颜料来模拟真实锈色的效果。颜料和ZIPPO油比列1:3左右或自行调节。
个人觉得,用笔还不如用手指效果好,拿一张棉布包住指尖,粘一点就够了,在车体上做出掉漆的锈渍。其实就在你想要它流锈的地方了,你想它流就流了,不过不能盲目的流,要适当的,符合自然规律的流出才更有效果。具体的做法是用笔刷由上而下,由粗到细的慢慢画出流锈的效果。画流锈的过程很开心,起码我是这样觉的,流锈必须要有一个起始点才会出现流锈的状况,就是流锈的地方必须是掉漆很多的地方才会出现。
完成这个步骤,需要半天时间,完了一样电吹风上场。所有部件均匀吹30分钟,即使这样,战车仍然需要在干燥的环境中静置第二个晚上。
剩下的半天,你可以对车体上附属的零配件、油桶、兵人、机枪等进行旧化处理。晾干的时候,制作金属缆绳,自行车刹车钢缆是最好的替代品,怎么做不用我说了吧。一般二战坦克出门上战场都喜欢背一根树干,下楼到绿化带去找一根枯树枝吧,还有时间还可以制作一些沙袋等。
在等待期间,不要心急操控你的战车,耐心让他静止,等待颜料干透,期间可以用吹风定时吹干,加快进程。到了第3天,保证颜料已经干透95%了,小心的组装好你的战车。
晚上回家,我再整理一些制作过程的照片,大家可以借鉴参考下。
最后声明:这些方法都是本人从问起天下和南宫飞云处学习而来,他们才是真正的高手,感谢他们创造了许多旧化和改造方法,现在论坛上基本看不到这2位高手了,也借此表达怀念。
上路吧,车长!进攻!敌人被消灭了!

楼主:
范例

前天刚做的M26,还没做完大致步骤就是这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很不错咧!!!等我的M41控问题弄好了我也来试下,先来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其实还可以试一下松节油和油画渍洗!!

网友:
不错  很详细!:loveliness:

网友:
值得学习 。我都是用田宫水性漆加酒精的,没试过油画颜料

网友:
没有一点基础的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
蹄子一只

南宫飞云老大好像还上论坛的!

网友:
标题

这贴和问起天下的那贴没看出什么区别啊…冬季迷彩的底色是白色的吧,上色的话最好还是专业模型漆,国产的也有,工业喷罐毒性大即使干后也会持续发出有害物的,尽量别用,另外调渍洗液还是淡点好,少量多次,至于楼主说的坦克上的自救木,用微波炉转下就有效果了

楼主:
我把问起天下的原帖贴出来,大家看下

1:16实用涂装技法鉴于详细的方法是跟的贴,可能不便于大家查找参考,于是开了此贴,方便模友:
不好意思,这几天回来的太晚了,都没时间上QQ和大家交流~~抱歉!
    首先再次的说明下:关于1:16金属感那个帖子只限于车辆的原色做旧,也就是说在原来色调的基础上做旧和模拟金属质感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大面积的改变车体本身颜色。原因很简单;1、油画颜料即便用ZIPPO油稀释后大面积上色完全遮盖本身原色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完全干透需要10来天时间,不适合全车上色。2、手涂油画颜料要达到效果又不留下笔触的痕迹是需要很长时间经验的累积的,不是那么容易上手的。所以不推荐油画颜料或其他颜料范畴内的“颜料”来全车上色!

关于迷彩:
关于迷彩的做法无非就是喷漆和手涂两种方式而已,即便做出也需经过旧化这个很繁复的程序,但是要做出令人赏心悦目的收藏级效果实非朝夕之功可得之。两者都需要够多的经验或老手的详细指导及大量的实践才能自己做出逼真的旧化效果和欣赏效果!
静态旧化的效果不等同于简单的做旧 效果,因为静态对旧化的各种真实感和立体感要求的很高,起码我是对静态效果要求的很高!所以不推荐使用静态手法来对1:16坦克做旧。

做旧<第一步>:渍洗
材料准备:一瓶ZIPPO油、赭石和黑色油画颜料、刷笔、棉签、棉布(任何的颜色都可以用来做出效果不同的渍洗效果)为了加强效果一般是采用上述颜色。
特别提醒下,如果是浅色战车的渍洗请慎重的调和比列,一定要ZIPPO多于颜料很多倍的稀释效果,否则效果过头概不负责!
1、德国灰原色渍洗:
首先挤出2种油化颜料,刷牙时的牙膏量或者稍稍再少点,不要多,浪费。
然后加入ZIPPO油,1:5的比列,用笔刷搅拌均匀,然后涂刷于战车上,最好是分部位来处理,不要一次全部处理,要不油画颜料干了还得加油才擦得出效果了,涂完一部分后,在涂上去的油画颜料没干之前,用棉布顺着自然的正确方向一下下的,擦出水痕的效果。不要来回的擦。效果不好~全车这样一点点的做出水痕效果后,就可准备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了~

做旧<第二步>渗线:
材料准备:赭石色加黑色颜料赭色多于黑色2:1的比列、ZIPPO油。
经过渍洗的程序后或许你还会剩下一些没用完的涂料,加入赭石混成谈锈色后开始渗线的处理。
在坦克上有凹线的地方和螺丝有缝的地方点入油画颜料,这时你会清楚的看到颜料顺着线缝处自然的流淌渗进去,就是要这样的效果来加强凹线的视觉感。
整车全部都要渗线,增加对比,对于底盘可以用刷笔沾上颜料后直接画出一条条的锈痕增加立体感,焊接的地方也要涂上颜料加强效果。

做旧<第三步>干扫:
材料准备:银色或灰色油画颜料、刷笔、报纸或白纸一张。
刷笔笔头必须是干燥和干净的,扭开油画颜料盖子,不需要挤出来,用刷笔沾上1点点颜料后在纸上扫到基本看不出有笔痕的效果。这时候再在车上接着来回扫边角柳钉等突出的位置,干扫时要有耐心,仔细的来回扫动扫除谈谈的金属感,只要谈谈的就可以,否则破坏和影响效果。要扫出理想的真实效果还要大量的实做来体验。

做旧<第四步>:掉漆和流锈
真实的战车会有些许或大量的掉漆和流绣的磨损效果,阳光的照射会造成色差和阴影的效果。加上灰尘的腐蚀水痕的所体现的斑驳效果等。这些都可通过熟练的涂装来一一做出。
先介绍掉漆和流锈这个最重要的体现细节的步骤吧。掉漆可以是任何颜色的掉漆,为了突出效果,还是采用黑色来介绍简单的单层掉漆和留锈。
材料准备:000号面相笔一只、黑色消光模型漆、锈色消光模型漆、稀释剂、或黑色油画颜料、ZIPPO油。
掉漆:这里介绍用油画颜料来做掉漆的细节,挤出少许油画颜料加入油稀释,这里用的稀释比列就要1:1的比列了,具体的说要做到油画颜料经过稀释后可以完全的遮盖住原色,但又不能有厚厚的或者画不上的这种状况出现,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请再加点油稀释,要调出合适的比列可以很轻松的画在坦克边角上并且可以完全的遮盖住原色为合格。掉漆的点画需要先用白纸练习后再实战,笔上沾上合适的颜料,然后顺着边角细细的画出掉漆的效果,像画线一样,中间有断续,具体可以看我上的图。油画颜料的发色效果很重,干了后黑色会更加黑一点,掌握着个特性你就可以画出效果很好的掉漆。

流锈:同样的用赭石油画颜料来模拟真实锈色的效果。比列1:3左右或自行调节。画流锈的过程很开心,起码我是这样觉的的,流锈必须要有一个起始点才会出现流锈的状况,就是流锈的地方必须是掉漆很多的地方才会出现,那么这个起始点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在你想要它流锈的地方了,你想它流就流了,不过不能盲目的流,要适当的,符合自然规律的流出才更有效果。具体的做法是用笔刷由上而下,由粗到细的慢慢画出流锈的效果。需要用白纸练习。具体效果请参考三突的图片。

战车做到这就基本是成型了,后面的步骤待续,休息休息,要下班回家了!

另外qqqqqqw兄弟已经比较详细的说明了运用喷灌来涂装迷彩效果的方法了~即便我做也是和qqqqqqqw兄弟的做法一样,很好很详细了!
关键词重复:
1、<消光沙漠黄模型漆>或其他消光色系模型漆模型漆类分为:亮光漆;半光漆和消光漆,战车类模型上色一定要用消光漆来处理!
2、<喷灌>的运用:喷灌上色时,切记少量多次的原则,喷漆量切不能过多而遮盖车身凹线细节;喷射距标的至少30厘米以上,防止吐口水的情况破坏整体效果;喷漆过程最少三遍以上,谈谈的喷涂全车,逐次叠加,达到完全遮盖原色的效果,切不可心急,心烦气躁时建议停手调整心情!
3、<手涂模型漆上色>手涂模型漆重点关键是笔触和模型漆选择的问题,实战前应注意练习,以惯用右手来说,下笔时由左至又或由上而下,并以稳定及均匀的力道移动涂完第一笔。接这下一笔也是由左至右或由上而下按照相同方向刷上油漆,稍微和第一笔的边缘重叠一点点。下笔时,笔刷和表面角度约70度左右,轻轻的涂上,感觉上像是油漆轻松的<流出>在表面上,动作越轻,笔触痕迹越不明显!
4、<下一笔>笔上的油漆干固了怎么办?稀释剂是必须的。稀释后,不要等到笔刷上都没油漆了才沾上新漆,否则会涂出一条条深浅不一的笔触~通常是最多两笔就重新沾漆,尽量保持笔刷在湿润的状态很重要。
5、<第一遍>涂漆没有完全遮盖住原色怎么办?正确的做法是涂两边遍以上.涂完第一层,要捎待其干燥些后涂第二层。
6、<用最少的漆量>达到最好的效果。稀释剂的使用可以帮你达到使用少量的漆大面积的覆盖效果。模型漆布便宜哦。10块钱10毫升,1块钱1毫升
7、<手涂迷彩边缘的处理>很关键的处理技法,处理不好那效果…边缘的处理要自然合理,达到精确的目的,最好先设计迷彩走势或按照真实走势来处理迷彩,做线式迷彩时边缘要锋利无突出点,整体干净利落。可用用oo号面向笔修出边缘线条。实战前注意在光滑的白纸上练习;迷彩逐渐淡化的边缘处理,降低油漆含量,达到和主色有明显色差的效果后使用,稀释剂多于模型漆可达到预期效果,用笔刷轻轻的不均匀的涂在迷彩边缘达到渐变的效果,需大量用白色光滑纸练习!
指头酸了,休息先!!

这是问起天下的原帖,按照这个做法,新手在48小时内是根本做不出来的。我只是给一些有意旧化但技术有限的朋友,推荐一种简化的办法。

楼主:
10楼的也是坦克高手

不清楚的,qqqqqwa帮大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