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杯具了 驱动又烧了一块 什么原因啊???-_-|||

楼主(2011-09-22):
蛋疼  把手里57 2A的步进电机 改并联  感觉改的没错啊
结果接到6560的驱动板上 通电 没事…… 开软件 没事 …… 按急停没事吗?感觉有点异常
  用手一拧步进电机的轴头  漂亮  ……冒烟了   为啥捏 ?(已经烧了两块6560了 )
驱动我调到3A档了  而且2A的改并联 应该是2.8A啊
(我是这么改的  找到A绕组 和A中心抽头 把中心抽头的两颗线分开  然后用万用表量
分成A和A- 两组互相不通  然后用A的中心抽头链接A- 用A-的中心抽头链接A   . B绕组也是同样的方法
然后 万用表量  A绕组 和B绕组互相不通)
接的应该没错吧?
驱动上的6560烧了 重新换芯片就行吗  其他元件 能不能损坏啊 怕换了芯片 一通电又冒烟……

网友A:
是哪种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种板子?

就是这种板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绕组都是有相位的,接反了会烧驱动的.

?那可能是这个问题吧 ……
能纤细说一下吗 怎么鉴别 怎么接   机器做的时候 都请教过别人
也都会来的 不过不是很理解 所以时间一长就忘了 这回忽略了

网友C:
通电锁定还拧?非常规操作呵呵!
驱动选好省很多问题,我57电机三轴直连驱动7025,麻溜的,势不可挡呵呵,是fang老大推荐的,8080驱动,

网友:
以前看到看到有人说拧电机会产生反向电流啥的,

网友:
步进电机 线圈 串改并联

线圈 串改并  电流 增加好几倍   驱动板的限流电阻要相应改变

网友:
注意:
步进电机改线圈先记下原装线圈的绕向!
也可以全拆掉重新下线!
重绕线说明:
如两相步进电机定子有8个磁极,分两组线圈A和B
           1号磁极    3号磁极     5号磁极    7号磁极
A线头  A正绕    A反绕      A正绕     A反绕    A线尾
        2号磁极   4号磁极   6号磁极   8号磁极
B线头   B正绕     B反绕     B正绕      B反绕    B线尾
注明: 1-8号磁极,随意选择一个为1号,往一个方向数,一直到8号。
      A线头=A+
         A线尾=A-
         B线头=B+
         B线尾=B-
如有绕错一个磁极,步进电机一样转动,力矩较小,高速上不去!
如全绕错,烧驱动器的可能性不会很大!
还要强调,增加步进电机的力矩,改线圈不是首选,可以调节驱动器电流和驱动器供电电压,但只能在短时间能使用或电机散热很好
的情况下使用,原因:步进电机发热严重后,转子磁钢会退磁,力矩更小,要修复只有更换磁钢,一般无此条件。冲磁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效果很差,因为步进电机转子的磁钢特性和安装方式要求充磁磁场级大,很难实现,步进电机生产厂家也没此条件,一般用了8-10年的步进电机返厂都是更换整个转子,矽钢片拆下即报废! 还是使用力矩更大的步进电机为上策!

网友D:
如果电机相电阻不大,

最好不改为并联,

改了的话闷机时相当于短路烧芯片没商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描述改并联接线没有错,电流也调到3A的最大(驱动板电流已经是6560的最大),其他好像也没有什么错,希望有改成的朋友谈谈你们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机相电阻不大,

最好不改为并联,

改了的话闷机时相当于短路烧芯片没商量。
 有点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电锁定还拧?非常规操作呵呵!
驱动选好省很多问题,我57电机三轴直连驱动7025,麻溜的,势不可挡呵呵,是fang老大推荐的,8080驱动,

拧的时候没用太大力的 是想看看电机有没有锁死 结果就杯具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帖  我已经不蛋疼了
就这么用也挺好的 只是F值 要设定800左右 高了就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机相电阻不大,

最好不改为并联,

改了的话闷机时相当于短路烧芯片没商量。

有你这句话我就死心 了 呵呵 我经常闷机

网友:
电机线圈不光时测量电阻,最好是用电感表,测量线圈电感量的变化,这可不是线性关系的!
A和B 相之间漏电,定会烧驱动器,万用表无法测量,请用500V摇表测量,
如驱动器是采用恒流斩波方式驱动的话
闷机时的电流和高低速运转的电流是一样的!不会闷住就烧驱动器的

网友:
哈哈,终于有同病相怜的陪我了!!
烧了后我一次买了三个芯片备着,现在不烧了闲下来一块 以后再烧还换上

网友:
坛里看帖很多个兄弟都是改了并联的啊,怎么没见他们有问题?

网友:
小电阻,大电流,不烧才怪呢!正确的做法是电机改并联后先换TB6560的电流取样电阻,把电阻先换成阻值大点的,电源处串万用表测电流,从1A开始逐步调大电流,每调一定的电流让电机在锁定状态下等上一段时间看看温升情况,如果在短时间内温度上升太快的话,说明已经是不正常了,正常情况是10---20分钟温度是稍微上升一点。我估计TB6560在2A内工作是比较安全的。一上来就并联3A,再多都烧。

网友:
与板子设计有关系,外接续流2极管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