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的摇杆不负众望的出问题了,廉价的塑料结构,筒瓦都 ...
T8FG的摇杆不负众望的出问题了,廉价的塑料结构,筒瓦都木有。

楼主(2011-09-22):
T8FG用了大半年了,最近一个月左右,电子部分没问题,遥控功能正常,电位器没问题,但右手摇杆机械部分出现干涩现象,拨动的时候有异响。拆开看了下,没有损坏情况,塑料结构也没有破裂,MD是摇杆其中一边是铜片压轴,拆开一看都没有润滑油,真黑。加了润滑油感觉好一点,但偶尔还是会发出干涩的咔嚓声,不知道是不是另外一边的轴承有问题,有没有弟兄遇到同类情况??如果换轴承,型号多大?

网友A:
先拆开,拆出铜套,按铜套买轴承

网友B:
控不防水防尘,楼主小心。我也是8fg,有空扫一扫

网友C:
换带凡尘盖的轴承,动手能力强的同样可以改全轴承。

网友D:
呵呵…升级全轴承吧………淘宝有卖轴承的…我控的铜套也没润滑油…

网友E:
8fg可以效摇杆行程吗?
不能校政最好别拆。

网友C:
3.0后的版本都可以校准摇杆

楼主:
拆了,在靠近电位器的一边是有轴承的,只要买到相应的轴承跟换很简单。而另外一边根本换不了,另外一边根本不是铜瓦,而是一根1.5MM的轴,架在塑料架上一个1.5MM的小凹位上,上面用螺丝把一个2.5X5的小铜片固定压紧而已,完全没有位置给放轴承,就算放轴承也要找1.5内径的,而且还必须对塑料结构进行改造,用刀子削出轴承位置。
对此,我不得不对T8FG的寿命产生怀疑了。

网友F:
相似价位,JR做工比futaba强,futaba功能比JR强,看个人取舍了

楼主:
就目前,3K以下的中档控做工最好绝对是DX8,其次是JR,最后是福他爸。不过福他爸的软件功能确实强大。
下午把轴承拆出来拿去轴承店对型号,刚刚换掉了,现在一点声音都没有,顺畅得很。
之前摇杆拨动感觉干涩的原因是有一颗轴承锈了,真恐怖,看来小日本的东西也不是很可靠啊。

网友G:
不知道你的遥控器使用量有多少小时?
按说那个地方没问题的。
建议楼主再仔细检查一下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现在不是加了油也还不是很爽吗,肯定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H:
入门级别的设备,还能有什么指望?
追求作工,可以考虑中端的10c,12fg, 高端的各种Z。

网友I:
我个人还是喜欢JR,用9X2已多年。

网友J(2012-02-29):
楼上好几个就说换全轴承 也不研究下什么控啊

网友K:
 我用了一年了(1月7号),还没出过啥问题

网友L:
日本竞赛很多用8fg的,不用全轴承有他的道理。

网友M:
标题
塑料和金属摩擦有自润滑效果的,这么细的轴,对于摇杆来说,摩擦力可以忽略了

网友N:
N年的FF9路过。。。

网友O:
09年 买的控,没有改动用到现在还没发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