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的尾杆长度!!!!

楼主(2011-09-22):
我的原装尾杆已经报废了,当时也忘了量下长度,想麻烦下各位,提供下数据!谢谢!

网友A:
你赶的早不如赶的巧,下午我的九鹰刚回来,我拿尺子给你量的一下大概是11.2到11.4之间不超过11.5

网友B:
量了一下,跟楼上的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谢谢,晚上又把金属尾杆加长了点,13.5,就等7mm电机了,明天晚上到了改好后来汇报,哈哈~~~~

网友C:
最好不要用金属的,表面光滑,与塑料接合无力,要上胶,炸机易划伤塑料,又重,用碳杆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C:
管与机身的结合点是用纸沫和502混沾的强度非常高,尾电机那里是用碳仟杆插到铝管里,再固定的,很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