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 X 主电机不容易启动

楼主(2011-09-22):
不会3D,航线很好飞,不过有点小问题,就是飞过一到二个电的时候,好好下来,再次飞的时候主电机不容易启动,要等好一会才能启动,好像电机有点过热
我把大齿盘下了也启动不了,有遇到过此问题的大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3D,航线很好飞,不过有点小问题,就是飞过一到二个电的时候,好好下来,再次飞的时候主电机不容易启动,要等好一会才能启动,好像电机有点过热
我把大齿盘下了也启动不了,有遇到过此问题的大爷吗。

建议每个电下来休息1-2分钟…延长电机寿命…

网友:
我大几十个起落 目前健康  飞机还是要休息的  本身就是内转+碳刷 而且电机设计在里面 热量不容易散 休息5分钟最好

网友:
空心杯就那小样的,多休息吧

网友:
升级无刷吧

楼主:
今天飞了一个起落电机就挂了,再也启动不了

网友:
富贵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