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小车床,车圆棒表面不光,看看是什么原因(89楼再小结)

楼主(2011-09-22):
新买了一台小车床,cq6123,去工厂提机的时候,做了简单的测试。各项指标还马马虎虎,但表面光洁度比较差。师傅说是车刀的原因,当时也没在意。
买回来后,配了12*12的数控刀柄,用060204的刀片,结果效果也不怎么样。刚才有跑去买刀片,店家推荐一种保证能车光的刀片,结果和原来的一样。
试了各种转速,900-1800转,试了几种进刀速度,0.03--0.12mm/转。
效果都差不多。把刀片工件的照片发上来,大家帮看看,是什么原因?
小轴是12MM的光杆,和一个内六角螺丝。上面那段光的,是原来车好的。

照片

照片

网友:
一般影响光洁度的原因不外乎一是车刀,一是原料,一是机床,先说车刀,看看中心与工件中心是否重合,后角有没有干涉,原料太软不容易形成光洁的表面,机床刚性也会影响光洁度,最后一点,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吃刀太小也不光,试着加大吃刀量。

楼主:
谢谢lgmsy来回答!
刀片有几度的后角,刀尖位置比圆心大概低几丝。开始怀疑原料软了,后来找了个比较硬的内六角螺丝。
吃刀3丝,6丝,12丝都试了,效果看不出差别。再大就没试。
这个刀是准备用来精车的,梦想出来镜面效果。
但离镜面的具体很远。
刚才又试了用香油做润滑,用针管边车边滴。稍有改善。但也远远不是原来的圆棒的很光的样子。

网友:
最后一点,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吃刀太小也不光,试着加大吃刀量。
我顶你个肺!!这不是正解嘛!!

网友:
这个刀太钝了吧,用焊接车刀试试吧,转速要高些。。。

网友:
吃刀量太小 哈哈

网友:
才 几丝 十几丝  怎么可能光亮呢

网友:
解决了吗?发个视频看看?

网友:
用白钢刀吧,

楼主:
又试了1200转,吃刀31丝,进刀速度3丝每转,
效果离镜面还是很远。
象这个刀片,感觉夹持的力很小,设计是用来精车的,不敢更大地吃刀了。

网友:
吃刀几十丝的话 就用白钢刀,磨锋利一些 最低的走刀量  充分冷却润滑  也能提高光洁度

但是也不会出镜面效果

镜面车削   听说过 没见过

楼主:
翻看了车削工艺书,
高速精车:110-140米/分,进刀0.08-0.1MM/转,吃刀5-10丝。

用2600转,吃刀6丝,进刀6丝/转,
效果还是差很远。

网友:
您好   您用的是数控刀头吧    我也是新手   不过前段时间遇到过和你类似的问题    请教师傅以后    原因是吃刀量太小了    您一刀单边吃1-2MM试试   转速高一点     应该出来就是镜面效果了~

网友:
刀具高度怎么样  一般精车 刀要稍稍高于中心
机夹刀我没用过 不过我总是感觉 机夹刀 不锋利  不如自己磨的 想要什么角度都行

网友:
顺便说一下   我没研究过数控车    更不懂的数控刀具    不过这一段时间使用心得是    数控刀具和传统意义的车刀(焊接、机夹)   使用还是用区别的     举个例子   用普通的W2    肯不锈钢    一刀单边吃4个   要使用低速切削    但是同样的工件和吃刀量   用数控刀具    就要用中高速     我感觉是这样的   呵呵     我用的车床是140       楼主要是想一刀只吃10丝      还是换成普通车刀吧    那样   就能出光了~

网友:
你那个材料难车,换硬一点的。

网友A:
有不少人说吃刀量小 粗糙度就不好 我有点不太赞同
如果各方面 都没问题的话 小吃刀量也可以保证粗糙度的
不然下轴承精车时 最后差那么0.0几mm时怎么办

楼主:
有些气馁了。
这个材料说是45号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不少人说吃刀量小 粗糙度就不好 我有点不太赞同
如果各方面 都没问题的话 小吃刀量也可以保证粗糙度的
不然下轴承精车时 最后差那么0.0几mm时怎么办

您好    我是新手   大家一起交流    是这样的     您说的是正确的   一刀吃5丝一样能出光    但是    楼主使用的是数控刀片     不是普通车刀刀片     我看这个刀片可能是04角的    和我用的一样     这种刀片在吃刀量小的情况下     就是不出光     和普通焊接和机夹刀片意思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气馁了。
这个材料说是45号钢。

楼主别气馁    不可能不出光的    您把车刀压板重新卡紧一下     再把小托板紧一下       45#啊     用800转左右    一刀单边1.5      走刀放在1.2左右       车一刀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是新手   大家一起交流    是这样的     您说的是正确的   一刀吃5丝一样能出光    但是    楼主使用的是数控刀片     不是普通车刀刀片     我看这个刀片可能是04角的    和我用的一样     这种刀片在吃 ...

嗯 你说的对  我也有同感   上面的帖子也说了 总感觉 机夹刀不是很锋利
数控刀我没怎么用过  应该是必须高速  看过视频里的加工中心 转速估计都超过3000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气馁了。
这个材料说是45号钢。

不知道角度问题 还是楼主的刀真的低于中心了
图片看好像比中心低不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 你说的对  我也有同感   上面的帖子也说了 总感觉 机夹刀不是很锋利
数控刀我没怎么用过  应该是必须高速  看过视频里的加工中心 转速估计都超过3000转

楼主好一会没冒泡了     估计是试车去了    等下他回来     在看他成功了没有    对了   这位大侠     楼主用的是不是小车床啊     我怕他一刀吃不了太大     他说的这个型号      我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一会没冒泡了     估计是试车去了    等下他回来     在看他成功了没有    对了   这位大侠     楼主用的是不是小车床啊     我怕他一刀吃不了太大     他说的这个型号      我不懂

刚才看他说新买的 忽略了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车床主轴精度不好也会有车不光的问题  不过可能性比较小  车刀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小吃刀应该不是车不光的主要原因

楼主:
按照平安先生的参数,不过进刀是4丝和12丝,不是1.2MM。
表面比较粗糙。
床是小床,总重200多斤。500瓦的三相电机,100MM的夹头。已经把拖板和刀架紧过了,紧得比常规紧一些。

网友:
装刀高度没问题的话,转速还是低了。出削蓝色转速正合适。看刀痕刀头上产生削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813303按照平安先生的参数,不过进刀是4丝和12丝,不是1.2MM。
表面比较粗糙。
床是小床,总重200多斤。500瓦的三相电机,100MM的夹头。已经把拖板和刀架紧过了,紧得比常规紧一些。

您吃刀量真的太小了     12丝啊~天      一刀吃1米左右    刀头真的是不会坏的       就是普通合金车刀   一刀一米     也是小菜啊   何况是数控刀头啊
这个车床还是很漂亮的啊     有罗通手柄       使用方便      但是我怎么就是对乱扣盘的车床不感冒呢

楼主:
刚才是按照你的参数车的,单边吃刀1.5MM,但进刀是12丝/转。
车床的主轴不圆度测试过,0.5丝。

网友:
还不光???天   没天理了   哈哈    会不会是车的问题    您有朋友有大车吗    把刀给他叫他试试    会不会小车刚性不行    今天晚了   明天我给你发个图片   数控刀头高速车削    出来都是镜面啊    走到量也不用太在意   断销就行

网友:
车个淬火钢保证光

调整大小 照片

网友:
楼主说是车的12MM光轴,我觉得除刀的问题外,楼主用一夹一顶试车一下,另外再检查一下大小拖板。

网友:
试车一下304不锈钢、CR12,很容易就发亮的。45钢车出这样的效果正常

网友:
工件直径小,打到最高速,车出蓝屑来就光了。

楼主:
是光杆,材料店里那种大概一米长一条,8,10,12,16等等直径的,外面很光,就是照片上那个粗的部分。
其实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材质,我怀疑是A3钢,店主说大概是45号钢。

网友:
刀头不对,这种是重切削用,看样子刀头有点像2手的或者所谓套装版的,那更不可能车亮。套装版使用的都是垃圾刀片。
小床选R角比较小的刀片。例如下面这种刀片,直径18,转速750,粗车单边1MM,精车0.35单边,进给F120,车的很亮。有点磨出来的感觉,很润滑,而不像焊接车刀精车德那种感觉。

网友:
别试了,这个材料还能车光?去磨吧

网友:
呵呵...初级的问题...先不要用数控刀具..等你熟悉了.再用.

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特性哦.材料要有经验积累哦.

45是比较难车光的

最容易光的材料是304不锈钢...总结下了...是你刀具的原因.

把刀磨好.刀对好中心.注意转速和吃刀量.必要时加水.

刀磨的时候要有修光棱.基本就这些了.慢慢领会吧.

网友:
我有个预感    这个帖子会火     和叶公那个“拆不下来的螺丝”有点异曲同工    哈哈     换块直径大点的料   别太长了    你床子要是没问题    肯定能出光   转速高点   吃大点的刀       明天我照拍个我车活的照片大家讨论    我感觉车出来光洁度能达到花6以上         很亮  很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说了自己宝贵的经验!
今天就先到这里,我准备买刀尖角01或者02的刀片试试,这个是04的。
回想起刚才卖刀片的店主的话,刀是试出来的,不是买出来的。
回想起他说这个刀片保证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说了自己宝贵的经验!
今天就先到这里,我准备买刀尖角01或者02的刀片试试,这个是04的。
回想起刚才卖刀片的店主的话,刀是试出来的,不是买出来的。
回想起他说这个刀片保证光。

和大家分享下吧       用的什么转速和走到量       45#车到这程度可以了      普车最高光洁度也就是到花七     您好要多光啊
CGWYJ1是数控行家       顺便请教下        我用的是肯那的刀片    140车床     最多单边吃5个    再多没敢试     请问      要是单面吃10个(用普通刀吃过10个)     对刀头的使用寿命会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谢谢大侠

网友:
尝试一下收紧一点主轴的预紧螺母,主轴可能有点放动。

网友:
买刀都舍得钱呀,我用的13元一把焊接的,觉得还行,

网友:
大家仔细看了没有,刀本来不锋利,还没装正,后角太小,干涉了,自己磨刀,45号钢,大车销量同样可以车光,平端面可以当镜子照,当然只是偶尔
材料直径太小,如果12mm直径,1800,转,如果是36mm直径,相当于5400转了,线速度

网友:
机床原因了

网友:
CC0602的刀片,可不是用在这里的(家用桌上机,要产生镜片效果的)

刀片后的说明书上会有对应材质的线速度要求的

回到现实中,这个表面,车的并不差了

硬质合金的+小前角的刀片+较杂或较有粘性的材料,一般车出来是这样的

小车要以车代磨,确实不多的

我车过一支过过火的,MT饺刀柄,那是亮的。

图片中几种完全不同的表面光洁度,却是同一刀车刀。同一个背刀量,极为相近的线速度。同一台CJM250车的
左材料上部,加煤油切削效果。材料为建筑杂钢(直径16MM)。这个村料相当的差,确实不可重用
右下为,干切效果。两个转速全是 750RPM,背刀量0。25MM。手工进刀
左图右侧的材料店采购的光轴,直径12MM,这个材料名称不祥,但切削性能很好。

下图是一支 MT4的商品铰刀,因为我的车床也是MT4的主轴锥度,于是自已用铰刀(朋友送的)改成一支测试棒。同样的刀车出的效果,就是如此。
我再发一下我当时用的车刀头。因为背刀量不大,为减少振动,提高光洁度,于是磨刀时加强了修光刃,削弱了主切削刃,差不多就是一把高钢性的切断刀(修光刃0。6MM),代替外园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gmsy来回答!
刀片有几度的后角,刀尖位置比圆心大概低几丝。开始怀疑原料软了,后来找了个比较硬的内六角螺丝。
吃刀3丝,6丝,12丝都试了,效果看不出差别。再大就没试。
这个刀是准备用来精车的,梦想出来 ...

有一点楼主要注意一下。原来的光光的,可不是车出来的。这是磨出来的。

下面这个就是小弟在用的车刀之一
因为这个刀用于极小背刀量(0。05--0。25MM)的表面加工,于是修光刃的意义很大,但主切削刃基本没能意义。
如你要工作表面光洁,可以先把刃口麻出镜面(用牙刷式的金钢石油石 400--1000-2000目)。我在淘宝上采购了三把,效果相当满意。
图中的刀片是一次运气好在一个地摊上 2块一片收来的一堆。激动的当天没睡好。

网友C:
再TO 楼主

所谓R角,它最大的作用是,产生自然适合的修光刃
R的值越大,修光刃自然也是越大。但这就要求车床有更大的动力
相对应也就要更大的刚性。这个要求对DIY级的桌上工具机没有意义。

光亮的工件,它的法线不一定平直,这个一定要记住。

在车过火的材料时,车刀与材料的挤压式推削很明显。也就是光亮基本是压出来的。
但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哪一个DIY的朋友,能几刀就精准的车准直径到0。01MM的精度。
,哪一个还是最后 再 5丝,最后再2丝的。修直径。

按前面几位,背刀量大一些就光洁了。
那么光是光了。
物理直径走样了。这不是白搞了嘛。

前面所说的,加大背刀量或加大材料硬度(调质之类的),无非是提高表面挤压的作用力。
而你采用的 0。1R 或更小的R ,无非是减少工作面,避免材料反作用力引起的让刀。
这两个方法中,后者在DIY中的意义更大。

这也是小床保证外工作外形尺寸精确,与表面光洁度的一种好手段。

,另外你可以试一下 CC060402的铝合金专用刀片,它可以用来加工HRC 30以下的材为的,你可以发现,两种刀片之间。让刀量与切削轻快程度的不同。

网友:
你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车震,我也是用060204刀片,车小件的光洁度有所提升,吃刀量别听他们瞎说,直径本身就小,还吃2mm,想飞车死人啊,T8的螺丝要拧紧,小托板要预紧到一定成度,给进速度慢一点你再试试,主轴保证在1500左右就行,不用太高.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介绍的经验!待我仔细体会,慢慢消化。
上午去材料买了段40MM的45号钢,5.6元1公斤。
去刀具店买02或者01刀尖圆角的刀片,没有。
拍了刀片盒子后面的说明,感觉,切削速度是根本。买工具的不是机械出身,一个人一个人说法不一样,好多说法还互相矛盾。他们开着电脑大多是打游戏看电影用的,好像也很少查相关的信息。这样比较好,好让象我这样的新手不能一次性买到合适的,可以增加出货量,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02角的刀片   01角的没听说有卖的    楼上的几位说的非常好    看的出是高手     只是太专业了   要慢慢消化     我去车一刀    一会发上来   大伙看看

楼主:
顺便介绍一下第一个刀盒上文字的意思:
这个刀片可以切削 钢 不锈钢 铸铁 切削速度不一样,每个都用公制和英制分别表示。
m/min 是每分钟几米,就是刀尖在一分钟里划过材料的长度,
SFM是英制,每分钟刀尖划过材料表面几英尺的意思。
几家卖刀具的都说不上来,表示很佩服我的英文水平。汗!我想,这里可能也有人不知道,顺便说一下。
还有,那个P M K 表示什么,黑圈里的S F 有表示什么,我也不懂,希望知道的大大在这里说一说。

网友:
P    相当于yt系列
M   相当于ys、w系列
k    相当于yg系列

楼主:
磨了一把刀。
40MM45号圆钢一夹一顶,车了N刀。
照片上左边的是自己磨的刀车的,右边的是数控刀车的。

网友:
车床想出镜面,除非是高精度车床有可能。
一般切削量用的很少的话,是不会出来较亮的表面,出较亮的表面主要是车刀对工件已切削区有一定的挤压作用,这种作用出来的表面叫压光,一般后刀面部分起到这种作用。
你这样的效果,如果拿尺子量一下,圆度差在0.005左右(测量同一截面位置的几个方向也可以),就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了,整体测一下前后位置的尺寸差,每100MM在0.01MM以下,整长(200MM左右吧)也不超过0.02MM对于车床类也算是可以的了,一般是中间有振,两头尺寸相差不大的,如果整体带锥度就另说了。
车床出光亮表面,需要材质的,Q235什么的材料较难出光亮面,45#调质材料或40Gr,40M2,高强度材料较易出光亮面,主要是车刀对其挤压的形变造成的。

楼主:
刚才忘了说参数,
1000转/分钟,相当于108米/秒,离刀片的最低速度还有段距离。
由于用的是死顶尖,心里有点担心,速度没往上去。顶尖里打了机油,润滑还是好的,感觉速度还可以往上走。
吃刀20丝,
走刀4丝/转。
有些疲倦,先歇歇。

网友:
呵呵

你这个车刀不行。跟材料有关系但是更大的是车刀的问题,这个我们在工厂里车直接在900左右的材料时用国产株洲的和进口涂层的那就是一天一地,不过现在单位用的车刀也号称是进口的可是干出那活不一样了。有机会我拍一张500W卧车车的工件表面

楼主:
考虑了一会,把转速升上去,1500转,吃刀12丝,走刀4丝/转。

再升,1600转,吃刀5丝,走刀7丝/转

离目标近了些,有些开心起来,想在用这个转速,吃刀4丝试一下,结果,悲剧发生了:

楼主:
居然把死顶尖当活顶尖用,顶上去的时候点了点油,后来就忘了加油。
真的就死了。
还好吃刀小,工件没甩出来,现在想想,有点怕怕了。

网友:
悲剧发生了   节哀顺便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到你切出的金黄色切屑,快接近了。等切出连在一起的蓝屑,表面包你满意。吃刀小点没问题的。小车吃大肉,想想也行不通啊。

网友E:
请问LZ你的车床固定了吗?我看好像是震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LZ你的车床固定了吗?我看好像是震纹.

没有固定。只是放在桌子上。
桌面式车床,顾名思义,就应该是放桌子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你切出的金黄色切屑,快接近了。等切出连在一起的蓝屑,表面包你满意。吃刀小点没问题的。小车吃大肉,想想也行不通啊。

金黄色是由于灯光的原因。是个日光型的节能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LZ你的车床固定了吗?我看好像是震纹.

同意这个   我的车床也没打预埋螺栓    1000转有点小颤      现在正在纠结要不要重新做预埋

网友:
感觉原先的面是经过外圆磨床处理过的,不是车出来的

楼主:
中午去买了个死顶尖,接着车。
1500转,吃刀一丝,直径可以修小2丝,走刀6丝/转。

没有吃刀大一点时的那种亮光了,但用手摸表面,感觉比较光滑,有糯糯的感觉。整个表面也比较均匀。
有些疲倦了,先暂停一下吧,把又光又亮的目标先摆在那里吧。
来张全家福:

在此,感谢所有参与的朋友,感谢你们仔细地看我的图片和文字,感谢你们提供宝贵的经验,发图片,码文字!
感谢所有看帖的朋友!
简单小结一下:
1,那个光杆有多人提到,原来是磨过的;
2,光杆的材料,45号钢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可能比45号钢还软一些;
3,数控刀片,厂家会推荐一个参数,认真考虑这个参数,不要忽略了;
4;让机床平稳均匀地切削;
5,别人的经验之谈要认真借鉴,但不要被束缚;象吃刀一丝的操作在实际中是很有意义的,试试看,不用花钱;
6,应该还有很多可以补充的...............

网友F:
砂带搂上杀光一下就亮晶晶了!从100~2000号依次走一遍!

如果就是单纯的要车出 光亮柔滑来,可以考虑弄点装饰不锈钢 201 304之类的材质很容易光!

网友:
试试一次吃两毫米也很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小床子一次吃两毫米会不会撑着了???

网友:
加大吃量会好些的,不过我在厂里开了十多年床也车不光,

网友:
把刀磨成 纯园,走刀一丝更光
以 060404的刀片,这种小床,一丝的背刀量,没有意义

让刀也在这个数字之上。
之所有有点光,就是让刀后,压出来的光

于其如此,不如把前角去掉,这样直接用压。那才是个光呢

网友H:
74楼有一定的道理。
我哥们工厂的车床,专门车细轴的,要车光面,转速一般到12000RPM,几千转无法车光。
我的小床上次别了一下主轴,可能伤到了轴承,现在主轴发抖,车得也不光。

个人见解:
1,有速度才有精度;
2,车刀有很大的关系;
3,加冷却剂会有较好效果;
4,小床子车刀架部分没有调好预紧,发生晃动;

解决方案:
1,请个车床老师傅帮你检查一下床身、拖板预紧、各种间隙的情况,帮你磨一下车刀;
2,用冷却剂,我用的是类似WD-40的防锈润滑剂,我买的是国产的7.5元一瓶的,价格便宜量又足,二氧化碳做为动力喷剂的才能用;
3,转速提到最高。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H:
74楼有一定的道理。
我哥们工厂的车床,专门车细轴的,要车光面,转速一般到12000RPM,几千转无法车光。
我的小床上次别了一下主轴,可能伤到了轴承,现在主轴发抖,车得也不光。

个人见解:
1,有速度才有精度 ...

12000 ,难道是真的要怎么高的速度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新买了一台小车床,cq6123,去工厂提机的时候,做了简单的测试。各项指标还马马虎虎,但表面光洁度比较差。师傅说是车刀的原因,当时也没在意。
买回来后,配了12*12的数控刀柄,用060204的刀片,结果效果也不怎么样 ...
从图片上看楼主用的数控刀头是粗车刀头,要光的话买精车刀头,排屑槽是圆弧的凹槽,不过精车的时候余量要小0.5的余量应该车的光,也有可能是材料的是,螺杆一类的材料可能是车不光的,你用Cr12或Cr12mov试试,带有铬的材料好车光些,但要镜面效果的话必须打光 ,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学习帖,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图片上看楼主用的数控刀头是粗车刀头,要光的话买精车刀头,排屑槽是圆弧的凹槽,不过精车的时候余量要小0.5的余量应该车的光,也有可能是材料的是,螺杆一类的材料可能是车不光的,你用Cr12或Cr12mov试试,带有铬 ...

刀片是作为精车刀头买的,NX2525,陶瓷。店家说肯定车得很光,但刀片不能吃大刀,寿命也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H:
74楼有一定的道理。
我哥们工厂的车床,专门车细轴的,要车光面,转速一般到12000RPM,几千转无法车光。
我的小床上次别了一下主轴,可能伤到了轴承,现在主轴发抖,车得也不光。

个人见解:
1,有速度才有精度 ...

刀片有一个最高速度,超过这个速度,吃不消;
刀片还有一个最低速度,低于这个速度,不但效率低,效果也不大好;
小轴要达到最低速度,转速需要很高;
高速切削,几乎已经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砂带搂上杀光一下就亮晶晶了!从100~2000号依次走一遍!

如果就是单纯的要车出 光亮柔滑来,可以考虑弄点装饰不锈钢 201 304之类的材质很容易光!

砂带确实可以让它亮晶晶;
也很容易去掉一丝直径;
一直在想,用手控制砂带,肯定不能让表面去掉很均匀,但到底有多少的不均匀呢?

网友C:
为什么不在刀架上夹一块油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在刀架上夹一块油石

醍醐灌顶啊!
只知道用油石磨车刀,还不知道用油石当车刀。

网友:
刀没磨好,那有用数控刀的。

楼主:
上次的那个40MM圆棒,边成了这样:

表面还不够平整

网友:
大哥,,转速。。。。转速一个个试。。。排除刀不好,我绝的和转速关系最大。。。

网友:
我是车床自学新丁, 间中拿些金属来车圆.
车出来的表面, 一时好, 一时坏.

有一次, 车平横切面时, 觉得, 切完后,
还有个小肚脐, 不雅观. 我想想, 可能
车刀对不准轴心. 但车刀的高低是不可
随意升降的. 但后来想想, 不如这样, 用
一些金属, 把车刀的尾巴升起.

横切面肚脐的问题解决了. 车出来的表面
亦漂亮了.

网友:
发一张我车的东东

楼主:
玩了有段时间了,谈一点体会。
所谓车床的刚性,是相对于切削力说的。床买了,该调的都调了,该拧紧的都拧紧了。剩下能做的,是怎么样才能减少切削力了。
武侠小说里有削铁如泥的说法,也有说刀具很重要的意思。如果能象削木头一样削铁,恐怕最单薄的车床也有足够的刚性了。问题是,这削铁如泥的刀去哪里找?削什么样的铁,用什么样的刀。恐怕没有这样的万能刀,削什么都如同削泥一样。
用坏了一个060204的NX2525陶瓷刀片的一个角,从新刀片,到旧刀片,到坏刀片,其切削效果是大不相同,切削力相差很远。用的时候是稀里糊涂,说实在,新手玩新床,站在呼呼转动的床前面,脑袋也不是那么转得过弯来。当把刀片换个角再车削后,才明白,那个刀片尖尖难以观察到的细微变化,决定着车削的质量和状态。
总结一下:
刀片状态好的时候,主轴转动均匀,切屑均匀,切一丝也能切。车到头,不退中拖板把大拖板返回,没有擦刀。
用过一会的刀片,似乎更锋利,车出来的工件更光;
用时间再长,切削力视乎变大,震纹开始淡淡地出现;
再用,同样的吃刀转速等情况下,切削力明显变大,怪叫声多很多,主轴转速不均匀,甚至停转。此时的刀尖,已经能看到明显的异常。擦刀很严重了。
不知道这种小小的陶瓷刀片有没有人磨一磨再用的?

网友:
打打表,加点力在主轴上,查下主轴跳动是多少。 我觉得主轴轴承可能有问题。

网友:
用的刀片不对,太钝了,在数控车床上用的好,在小床上不一定好使,数控刀片种类成千上万水深着呢。解决方法:1.好好学磨刀2.选“快“一点的数控刀片,有人说VC系列的好使,带断屑槽的。反正就是小床要把刀磨的快快的,不要过分追求”亮“,有些”亮“是挤压出来的,有亮度没精度也使白搭。

网友:
我没车床,有的话,光光的,不是问题!!

网友:
不要忽视副切削刃

你那材料貌视20钢。用手磨刀,前刃平些。我初学时和你一样,随手拿颗螺丝车螺丝屁股,不光。你拿12.9的试试,包你光。

网友(2012-08-13):
回复 楼主:

死顶扔了吧,不可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试了1200转,吃刀31丝,进刀速度3丝每转,
效果离镜面还是很远。
象这个刀片,感觉夹持的力很小,设计是用来精车的,不敢更大地吃刀了。

精車及粗車是看刀片的角度
照片裏看起來像是刀尖0.8的
本來就是粗車刀了
想精車要換0.2的才是精車刀

网友:
切削质量差先从切削速度、进给量和切削深度上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TO 楼主

所谓R角,它最大的作用是,产生自然适合的修光刃
R的值越大,修光刃自然也是越大。但这就要求车床有更大的动力
相对应也就要更大的刚性。这个要求对DIY级的桌上工具机没有意义。

光亮的工件,它的 ...

兄弟,你是行家。
镜面光不是车出来的,是切削并挤压出来的。
铝合金和有硬度的钢料,相对来说容易达到好的表面质量。
本论坛有好些绝对错误的观点,要害人出工伤的。
家庭用的小车床,有两点要注意。
主轴轴承要预紧,径向跳动不能太大。
小拖板要锁死,不能有间隙。
除此以外,听天由命了。
开粗可以用R0.4的刀具,精车还是用R0.2或者R0.1的精车刀。
车床还是有其物理极限,否则要内外圆磨床干什么?

网友:
我用白钢车什么都光 。 这种刀片不锋利  大口吃才舒服,但床小受不了。 刀口不锋利 车软材料才光 铜铝肯定光/  所以我喜欢用白钢 一直用

网友:
看了这么多,有没有哪位可以介绍下该怎么选择合适的刀片形状啊

网友:
刀要略装低点,转速要高,达到合适的线速度

这种刀是以挤压为主,车光有点难度,最好用尖刀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我发现,在车削大直径工件时,光洁度很高,而小直径工件就会出现楼主这种刀纹很重的情况。初步感觉是材料有问题。还在研究中。

网友:
回复 网友J:

小直径需要更高的转速

网友:
回复 网友K:

唉,俺把车床改了变频器调速,如果皮带轮换到最大速度上,力量就不够了,现在最高速度也就是1200转,这样车削个60mm直径工件吃刀也只能在0.5mm以内,否则电机会被憋停。
小床,神马变频啊、高级车刀啊,不一定适合啊。

网友(2012-09-20):
与转数和进给量有关

网友:
白钢刀  修光刃   小走刀试试

网友(2012-11-08):
看了好几遍

网友:
引用 网友L:
学习中

摸上去是光的,看上去好像有痕,这算光吗,

网友:
这是个好帖子啊

网友:
一般小车  主轴都是轴瓦的,即便是轴承的,质量一般的小车轴承也不咋地。 看图片 很明显,走刀乱纹, 主轴松动的原因。数控刀具都是挤削,白话来说就是刀头不快。 普通刀具,是车削。 建议搞普通道具,苦练磨刀功底,磨至好了之后 油石轻轻伺候一下刀尖。型号为YT15 YW1,精车刀别犹豫 直接YT30。  另外提醒一下,小车也要 稳定好 床身。